谁能推荐一款高精度的基准电压芯片,5V或3.3V的,并且低...

楼主(2014-04-29):
谁能推荐一款高精度的基准电压芯片,5V或3.3V的,可调的也行,并且低温漂,要经过实践考验的才行哦

网友:
初始精度和温漂都没提.价格也没提...

网友:
MAX6350
AD588

网友:
你是土豪就用LTZ1000

网友:
ADI REF195
TI REF5050

网友(2014-07-19):
只用过5毛钱一片TL431,加3个1%的电阻输出5V基准。

网友:
AD780,最主要的是它能输出3v的基准电压。

网友A:
基准没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没有3.3V的。

  REF196

网友:
我也推荐adr02

网友:
我也搭车问一个:电压2.5——5V的基准,绝对精度无所谓,5%以下就可以接受

只要温飘小,20PPM/度以下,价格便宜好采购。

网友:
谢谢指教。
一直只知道基准是2.5V,5V和10V。

网友:
楼上各位被楼主调戏得很爽啊,人家连指标都没讲。。下面的还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