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H桥控制大电流电机正反转时的启动和续流问题

楼主(2014-04-29):
使用一个P-Nmos桥控制 一个12v 34A的电机正反转,想串接一个40A的熔丝做保护,但启动电流较大,如何避免?当关闭MOS管输出后,电机
继续转动,这个反向电动势如何消除?如果使用二极管向H桥单向供电会不会使二极管被反向击穿或损坏电机?

网友A:
P-Nmos桥控制,启动的时候可以慢慢加电流,类似软启动。

网友B:
怎么缓慢加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缓慢加电流呢?

PWM调节,从较小的占空比开始到需要的值

楼主(2014-06-08):
引用 网友A:
P-Nmos桥控制,启动的时候可以慢慢加电流,类似软启动。

直接把一个Nmos接在回路中调速,为何用了iRF2907的MOS to 247封装,导通电流196A 也会发热? 而且频率超过50就发热?还有一些to-252的mos管导通电流200多A,这个导通电流是什么值?

网友:
搭车问一下,昨天实验了一下上驱动的单管控制PWM调速有刷直流电机,结果发现管子发热明显比下管要大很多,而且驱动是自举的,问题是当占空比大于大概50后,无法自举,原因是电机上的电压的下降沿是斜的,占空比达到一定值后,就没有0点出现,自举失败,给电机加负载后,好一些,但是很多时候都是空载的。
从示波器看管子的控制极信号,非常好,看来电机上的下降斜坡不是管子引起的,但是为什么管子会很热?

网友:
奇怪的是当使用下管驱动方式时,电机上的电压下降沿,虽然也是斜的,但是轻好多,甚至占空比80以上都没有问题,仍然有0点出现,这样也许就是下管驱动发热小 的原因吧,但是下管驱动,无法获取电机的电压而实现恒压控制,哎,这问题困扰了好久了,因为板子是电阻降压的,要是能用变压器,用个双绕组的,单独一个绕组给MOS驱动提供电源,通过光耦进行驱动,可能会好搞一些,无奈变压器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