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Kinetis系列微控制器封装信息

楼主(2014-04-29):
大家是否有遇到过飞思卡尔芯片手册里找不到封装信息?

刚在周立功网站逛时看到的Kinetis系列微控制器封装尺寸信息,看了一下常见的LQFP144、LQFP80等等,非常全附图

有兴趣的可以下载附件

网友:
感谢你与大家分享封装信息
的确如你所说:Kinetis芯片的封装信息一般没放在芯片手册中,我通常是从飞思卡尔官网选择进入到:

    Freescale
    Kinetis微控制器/单片机(基于ARM® Cortex®技术)
    Kinetis K系列MCU
    K60以太网加密MCU
    K60_100
页面再选择 购买/参数 那一栏

封装类型和焊端数 那一列中点选芯片型号对应的封装,在弹出页面内查看  封装说明和机械图纸

网友A:
2楼正解,我们的封装尺寸图不是放在datasheet中,而是放在了购买栏目下,对应的封装文件中。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到帮我在你的标题上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题。

网友B:
如果整理成pcb文件,是不是会给用户更方便的体验

网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earch.partparamdetail.framework?PART_NUMBER=[color=Red]MK60DN256VLL10[/color]&buyNow=true&fromSearch=true

这个链接,把标红的部分换成你要的型号,就能找到包括封装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了。

网友C:
飞思也是有相应的封装的,但是是OrCad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我们的封装尺寸图不是放在datasheet中,而是放在了购买栏目下,对应的封装文件中。
楼主如果问题 ...

我的论坛等级估计太低了,所以无法改帖子标题,还请版主帮忙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理成pcb文件,是不是会给用户更方便的体验

这个的确是个好想法
只要官方做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只需要去官网上下载自己所需的封装PCB库用就好啦。
免得大家重复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论坛等级估计太低了,所以无法改帖子标题,还请版主帮忙加上。

楼主以后是资料分享的话,建议发帖的时候就在标题前面加上【资料分享】,这样我们好查看是问题贴还是资料分享帖。
谢谢你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也是有相应的封装的,但是是OrCad软件的。

可惜我不用那个软件,我都是用protel 、Altium Designer、PADS这些国内常用的。
如果飞思卡尔官网能把自己芯片的封装对应PCB库全给出来(适合以上不同画PCB软件的)就好了。

网友:
mark 以后建封装不用到处找了

网友(2014-07-26):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理成pcb文件,是不是会给用户更方便的体验

ad自带封装生成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