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适合长期点亮吗?

楼主(2014-04-29):
又一款设备的显示状态长期点亮,不知道OLED能不能使用?

网友A:
不能,长期一个颜色容易老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长期一个颜色容易老化!

我也学习了下,我刚买回来。就听到此噩耗。看来得考虑考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学习了下,我刚买回来。就听到此噩耗。看来得考虑考虑换了。

没有关系,做屏保就好了,意思就是随便让它显示下其它颜色!

网友C:
长期还是VFD吧,那是真的效果好

网友:
让字符滚动起来。就是让所有像素点都有机会点亮,避免烧屏。普通液晶彩屏也会烧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长期还是VFD吧,那是真的效果好

VFD一样会老化,LCD才没有老化问题。

网友:
原来lcd还有这优势

网友E:
额,LCD彩屏会老化烧屏,这个在柜员机上经常发现,这种设备长时间显示一个画面,没有屏保,切换到其他画面时就会在屏幕上留下阴影。
应该说那种黑白点阵LCD没有老化问题。

网友F:
VFD老化得更快吧,而且驱动电路要更麻烦些,OLED现在能达到几万小时的寿命了,长期点亮也就是可以用好几年,如果显示内容经常变换可以更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额,LCD彩屏会老化烧屏,这个在柜员机上经常发现,这种设备长时间显示一个画面,没有屏保,切换到其他画面 ...

那是老式CRT吧。有些液晶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切换时也会有残影问题,但只是暂时性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恢复,烧屏是不可逆的。

楼主:
那还是换成黑白LCD,怪不得仪表都有LC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老式CRT吧。有些液晶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切换时也会有残影问题,但只是暂时性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 ...

手机大屏幕连续点亮12小时,和10000万小时有区别吗。

网友:
以前不行,这几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老式CRT吧。有些液晶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切换时也会有残影问题,但只是暂时性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 ...

老式CRT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公司监控的显示器用的电脑上老的CRT的,几年下来,上面残影很重。断电了都不消的。
不过点亮的时候还行。

网友G:
LCD背光LED不会老化?

网友G:
OLED长期在同一像素显示固定内容,会有残影。但楼主说的长期点亮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内容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OLED长期在同一像素显示固定内容,会有残影。但楼主说的长期点亮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内容是变化的? ...

工业温度曲线,等等一些参数的显示啊,不会变化的特别剧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老式CRT吧。有些液晶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切换时也会有残影问题,但只是暂时性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 ...

液晶电视是有这个问题,长期用4:3模式,显示16:9的时候,明显看到4:3部分和外围亮度不同

网友:
搞一半时间反显也许能让情况好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LCD背光LED不会老化?

不需要背光就可以看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那是老式CRT吧。有些液晶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切换时也会有残影问题,但只是暂时性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 ...

lcd液晶分子施加电场是90°变换的,如果长时间一个方向的电场也会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H:
lcd液晶分子施加电场是90°变换的,如果长时间一个方向的电场也会老化

所以LCD都是交流驱动的啊。

网友:
有台I9100的OLED屏幕就是老化了,在白背景下,能看到桌面的图标阴影

网友:
OLED真心显示很漂亮,很喜欢

网友:
我用OLED是一直点亮的....  看来要改下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老式CRT吧。有些液晶长时间显示同一画面切换时也会有残影问题,但只是暂时性的,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 ...

我们用来展示的TCL液晶,也有残影了,放了好几个月都恢复不了了,估计是烧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FD一样会老化,LCD才没有老化问题。

感觉寿命还是要比OLED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VFD老化得更快吧,而且驱动电路要更麻烦些,OLED现在能达到几万小时的寿命了,长期点亮也就是可以用好几年 ...

OLED也不行,我的三儿子用到一年半的时候屏已经出现问题了,像蒙了一层什么的,底下还有一条亮点的线。结果是老化问题。我还不是重度手机使用者。小的OLED屏不知如何

网友:
我的i9220用了两年,现在屏幕显示效果还是很好,没有残影,不过当初在实体店看的时候展示的机子已经有残影了(2年前,那时候上市才大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