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HMC5883L 失败

楼主(2014-04-29):
焊接了 4,5片 HMC5883 没有一块好用的

用stm32的程序 读取现成的模块中的5883 可以读取到数据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剩下的就是焊接的问题了

有木有人 有比较好的焊接经验 和方法呢?

网友A:
给PAD上点锡,风枪调到400度左右,放上去,一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PAD上点锡,风枪调到400度左右,放上去,一把搞定。

也用了 风枪 有时候 一下 就把芯片吹跑了

我看手册上写的 是 加热260度

风枪 400度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那玩意儿  先上锡  然后要清洗焊盘   元件和板子都要上锡  清洗 然后再i点松香水放上去热风枪加热到280度左右  融后  用镊子移动  能自动回位就可以了  反正那个料  手工焊很坑爹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东西实在是蛋疼

网友:
LCC手工搞太坑爹了。 板上画焊盘的时候把线稍微拖长一点露到芯片外面,焊的时候先上点锡。风枪吹完用烙铁烫烫焊盘强化一下。 如果画封装画的很芯片引脚一样大,片子放上去露不出焊盘就不好用烙铁强化了。

网友:
没焊过那么高级的片子,之前焊过一个51芯片44脚的,15块的烙铁,直接焊,没有热风枪。到现在还在服役中

网友:
这个确实考验焊工,当时自己焊接了一个!不好用就买了一个了!

网友B:
把吹嘴拆了,用最小风量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吹嘴拆了,用最小风量吹就行了。

我这风枪 是和烙铁一体的那种
没法调风量

吹的话时间大概要多久 可以一直加热到焊锡融化么
需要助焊膏么

网友C:
如果你焊盘稍微大一点的话,可以直接用刀头烙铁的尖拖焊。我试过40pin封装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风枪 是和烙铁一体的那种
没法调风量

那就吹背面吧。先把焊盘均匀上锡,芯片涂薄薄一层BGA焊油,没有BGA焊油用松香水涂薄薄一层晾干也行。
放好芯片,用去掉吹嘴的风枪吹背面,能看到芯片向下一沉,再继续吹一两秒后拿开风枪就好了。

如果是新开封的芯片不用焊油和松香就行,已经开封的芯片用焊油良品率能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焊盘稍微大一点的话,可以直接用刀头烙铁的尖拖焊。我试过40pin封装的芯片 ...

你说的这个 我焊接 mpu6050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焊接5883 就不行了 关键是5883的四边是没有焊盘的 跟qfn封装不太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 我焊接 mpu6050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焊接5883 就不行了 关键是5883的四边是没有焊盘的 跟qfn ...

哦~ 没注意看那个封装,确实是。那还是搞个能用的风枪吧~ 最近买了个安泰信焊台风枪一体式那种,虽然很简陋好在能调温调风速,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了 风枪 有时候 一下 就把芯片吹跑了

我看手册上写的 是 加热260度

芯片和引脚都上锡,涂焊锡膏,260度以下小风吹,最后用烙铁加热一下露出的pad

楼主:
焊接好了  找到方法了  用的是BGA焊膏 用镊子对准焊盘 再用风枪 以270度的温度 吹 多吹一会也没有关系 我反反复复 吹了好几遍 都没有事

网友:
玩过CS没?淡定,手抖心不慌。呵呵

网友:
最好融化后用镊子压一下芯片面,防止悬空

网友(2014-08-25):
引用 楼主:
焊接好了  找到方法了  用的是BGA焊膏 用镊子对准焊盘 再用风枪 以270度的温度 吹 多吹一会也没有关系 我反 ...

我来试试你这个方法。

网友:
最主要风枪温度不能最高超280度,我自己焊,超过这个温度基本上IC出来坏的概率80%,用260度焊就片片OK.

网友:
2楼正解     焊过最难要属MAX2659 GPS LNA 6uDNF封装 芯片印字只有一个小点,

网友:
先把芯片放上焊盘,然后抹上焊锡膏,直接用烙铁(刀头)沾上少许锡就ok了,注意烙铁温度尽量低250——30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