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走斜线成蛇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30):
雕刻机走斜线成蛇形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起来像刀不好。或则主轴晃动大

网友:
你用的是电脑的并口吗?还是USB的控制卡?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观察发现,X,Y,Z 直线运行还是很平稳的,猜猜可能生成刀路的时候有个类似最小分辨率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好像不同步的感觉。
貌似有一种别样的风情!

楼主:
是usbcnc,最早不是这样子的。铣了两个平面就成这样了。是不是哪里不正常磨损了

网友:
可能是刀的问题,换新刀试试,遇到过,换刀后就行了

楼主:
不是刀的问题

网友:
怎么看起来这么别扭啊。焊盘也是。是LZ雕刻机的精度太低的缘故?

网友:
应该是X、Y轴插值算法出问题了,导致X、Y轴同时运动(走斜线的时候X Y轴同时运动)时不同步

网友:
插值算法跳步了, 最小步数检查一下

这看起来好像打了马赛克

网友:
肯定是机械的问题,USB CNC ,还没差成这样

网友:
刀具不能严格地按照要求加工的曲线运动,只能用折线轨迹逼近所要加工的曲线。也可以说,已知曲线上的某些数据,按照某种算法计算已知点之间的中间点的方法,也称为“数据点的密化”。但是从图中发现走的线不平稳,应该是CNC插补算法有问题!个人理解!

网友:
也有另一可能
G-CODE本身就跳格了
CAM软件参数设置不理想
最小单位检查下

夹支笔画各路径试试

楼主:
应该是机械问题,因为之前是好的。是不是消回差的机构问题

问题还没解决
这是我的PVC雕刻机

网友:
感觉刀路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Y轴承松了

网友:
这个贴结的很好,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