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光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4-3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调光电路中MOS管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防止PWM信号驱动能力不足,前面的一个三极管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加个MOS管呢?还有这个100K大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如果不加这个三极管我加个缓冲器芯片可不可以呢?

网友:
三极管效率低吧,一般都是这么用的,电阻是上拉,标准电路啊,你看看数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