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无法输出3.3V与5V电压

楼主(2014-04-30):
我现有一款DC-DC TPS51125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无法输出3.3V与5V电源,经检测发现:
其ENTIRP(PIN1、PIN6)正常;
  VREF、VREG3、VREG5正常;
  EN0正常;
  周边器件与IC更换过,后级电路全部断开,DRVL与DRVH始终无波形输出。
  此PCB为量产PCB,IC 引脚到周边器件连接正常,焊接不良基本可以排除。
请各位大大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挺复杂  你都说了没有驱动波形,那就是芯片本身电路不行吧,看看datasheet有没有说什么注意问题

楼主:
现在弄得没法搞了,也怀疑是芯片,但能想到的都想了,查了,没发现哪里有异常。生产一批中只发现了2PCS,换了芯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