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LCD12864 竖着显示好不好驱动啊?

楼主(2014-04-30):
普通的LCD12864 竖着显示好不好驱动啊?

网友A:
这种屏可以竖着显示的。不过字模应该需要自己定义了。就相当于换个竖着的字模,然后用画图模式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可以竖着显示的。不过字模应该需要自己定义了。就相当于换个竖着的字模,然后用画图模式填进去。 ...

关键是驱动也要改写啊,很不符合正常思维

网友:
反正字库是没了,驱动上也消耗更多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驱动也要改写啊,很不符合正常思维

只要修改一些写汉字那块驱动就行。做液晶的改驱动还不家常便饭。

网友:
看驱动怎么写的了,如果开了128*64=1K的缓冲区的话,应该不用怎么改驱动吧!

网友:
驱动不用改,数据发送还是按照原来方式.只要将ZIMO的取模方式改过来,字作一定旋转就好.

网友:
没那么简单的
列可以控制到1个像素
而行是一下控制一个页(8个像素)

比如说你横着放,两个汉字之间间距很好控制,写空白点就行,但是你竖着就没办法了。

除非你开辟1024字节缓冲区,在缓冲区里面将字符点阵已经旋转过来,然后将整个缓冲区往LCD里送。
反正竖着显示4个汉字,肯定没问题,但是想方便操控,比较麻烦。

网友:
无它,取模的时候竖过来就好了。楼上关于1页8个点,好像对竖着显示没关系吧

网友:
无非就是程序上多处理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