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sdram controller 实际读写数据频率是多少的?

楼主(2014-04-30):
我sdram的型号是HY57V641620,用了一个sdram controller(已经上传)。我给sdram的s_clk输入是150Mhz,但是最后真正读写信号是的频率也就20Mhz左右(读写完一个数据后会产生一个读写完成的标志,这个标志的频率是20Mhz)。
大家的sdram controller 实际读写数据频率是多少的?

网友A:
的使用突发读写 这样速度才能上去。

网友B:
200MB/s,100MHz,16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B/s,100MHz,16位宽

我想请问一下 我读写速度这么慢的 还做得了摄像头采集后1280*1024(108Mhz)的图像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我读写速度这么慢的 还做得了摄像头采集后1280*1024(108Mhz)的图像显示吗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6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使用突发读写 这样速度才能上去。

突发读写要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我读写速度这么慢的 还做得了摄像头采集后1280*1024(108Mhz)的图像显示吗 ...

你提的速度SDRAM不能满足,要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的速度SDRAM不能满足,要DDR

大神,想问问看猝发读要怎么弄的。我听说猝发读的话可以每一个时钟周期产生1个数据。但我的程序却不行(我的时钟150M,读出数据却20Mhz),为什么?是因为预充电导致猝发中断了吗?

网友:
把芯片配置成全页突发,然后就按规定时序,送时钟,读数据,这样带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