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移动电源,控制电路都需要什么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4-04-30):
以前没有做过移动电源。最近突然想做一个移动电源,向各位请教一下,控制电路都需要什么方面的知识,

楼主:
我这个不是海尔的那个移动电源,就是想给自己的手机做个电源,买的总没有自己做的收获大吗,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阅读行业芯片的手册,比如,锂电池充放电保护,高效率boost电路设计

做的没有买的收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阅读行业芯片的手册,比如,锂电池充放电保护,高效率boost电路设计

做的没有买的收获大{:l ...

我是想做一下电源,顺便做一下手机电源,不过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海尔的那个移动电源,就是想给自己的手机做个电源,买的总没有自己做的收获大吗,希望大家多多帮 ...

自用的不需要, 充电管理+dc-dc就行, 除非你要其他美观的, 比如数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用的不需要, 充电管理+dc-dc就行, 除非你要其他美观的, 比如数字显示。 ...

完善一下更好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善一下更好不是吗

看需要

网友C:
市面上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硬件方案:充电管理芯片+DC/DC+MCU

还有一种就是软件方案:MCU通过程序控制充电,放电以及电量显示也就是俗称的三合一

这两种各有各的有点,不过自己DIY的话,还是用硬件方案比较好。

我推荐的方案是:充电IC:LTC4002-4.2
                        DC/DC:LTC1700
                        MCU:采用你自己容易上手的,带有AD功能就可以。

为什么我推荐这个?因为我也在DIY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硬件方案:充电管理芯片+DC/DC+MCU

楼上公布下你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公布下你的资料

还没做好,等做好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硬件方案:充电管理芯片+DC/DC+MCU

因为我只是业余时间学习电子,单片机还行,电路还没学太好,我想用软件的方法。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硬件方案:充电管理芯片+DC/DC+MCU

请问你有那两个芯片的中文资料吗,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那两个芯片的中文资料吗,能发给我一份吗

没有,我的资料都是网上搜的PDF,相信你也已经搜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的资料都是网上搜的PDF,相信你也已经搜到过了

好吧,对了你在电路里面加保护模块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对了你在电路里面加保护模块了吗

加了锂电池保护电路,用的DW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锂电池保护电路,用的DW01

好的,谢谢啦,我也正打算用他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我也正打算用他呢

我查看了一下dw01的数据手册,它是针对一快电磁保护的,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
学习一下,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锂电池保护电路,用的DW01

我想问一下,你的pmos管和nmos管选用哪种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的pmos管和nmos管选用哪种型号

典型的锂电池保护电路是:DW01+8205

你照这个来就可以了,电池只要不是串起来,几块并起来,都是可以用这个保护电路的,需要注意的是修改DW01的参数和根据负载大小,减少8205的内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锂电池保护电路是:DW01+8205

你照这个来就可以了,电池只要不是串起来,几块并起来,都是可以用 ...

好的,谢谢啦

网友E:
我正在开贴,4年的研发经验结晶。可以过去看看。
MCU方案已经没有市场意义。要做,就会很复杂很高端。需要积累。

网友:
找一些成熟的方案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开贴,4年的研发经验结晶。可以过去看看。
MCU方案已经没有市场意义。要做,就会很复杂很高端。需要 ...

貌似太专业了,学习学习,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锂电池保护电路,用的DW01

我花了一下电路图,能帮我看一下吗?第一次弄都不太好,帮我检查一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开贴,4年的研发经验结晶。可以过去看看。
MCU方案已经没有市场意义。要做,就会很复杂很高端。需要 ...

能不能耽误一下你的宝贵时间,帮我看一下我的电路图, 大神,麻烦你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呢,好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