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DC-DC24V转5V 高效率 外围不带电感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4-04-30):
RT!!输出电流是100ma左右,求大神推荐

网友:
dc/dc不带电感?

网友:
这还真没听说过哪个电源芯片能把电感省了或是集成了的。

网友:
我是说DC-DC的

网友A:
ti有集成电感的 不过要不带电感的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有集成电感的 不过要不带电感的 我只能呵呵了

我的理解:
外围不带电感,就是集成电感的DC-DC

网友:
有集成电感的。

网友B:
村田有一个非常小的集成电感的DC。
http://www.murata.com.cn/product ... cro_dcdc/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村田有一个非常小的集成电感的DC。
http://www.murata.com.cn/products/power/selection_guide/micro_dcdc/ ...

人家要的是24V转5V

网友:
楼主,你要的是模块不是芯片……

网友:
我第一时间也想到的LZ是要模块。
广州赛思德就有。。。。

网友:
不用电感,也是有办法的,比如:
电容降压(不隔离)
压电陶瓷
LED+太阳能板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楼主莫非对体积有限制?

网友:
可以推荐MOS管给楼主

网友:
低压差,宽范围 MIC29302

网友C:
买模块,假装不带电感。
好奇楼主为何不要电感?
用线性稳压加大散热器或者干脆加风扇也是条路。

网友:
linear有不带电感的dcdc,不过输出电流比较小。看规格只有一款能到24V输入

http://www.linear.com.cn/paramet ... p_Down_Charge_Pumps

网友:
如果是出于体积因素,小封装的电感也有很多
以前用5033,5035时加过

网友:
100mA用0805电感都可以了。

网友:
不带电感就是电荷泵,这个效率做不高的。

网友:
dcdc的拓扑都要电感,看不到电感说明电感封装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集成电感的 不过要不带电感的 我只能呵呵了

就是要集成电感的,外围带电感过不了防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模块,假装不带电感。
好奇楼主为何不要电感?
用线性稳压加大散热器或者干脆加风扇也是条路。 ...

就是要集成电感的,外围带电感过不了防爆!!!

网友:
为何不直接买电源模块

网友:
高效的必是带电感的,不带电感的必然不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