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1-16PLC控制搅拌站砂石分离机设备

楼主(2014-04-30):
思想:将程序与设备分离
编程只需要按照要求编程,不需要考虑设计接线的问题,做好映射接口,最后调试的时候再配置接口。

网友:
啥意思。这么小的东西套用大概念吗。

网友:
我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PLC无法与设备脱离吧。X0接的是什么作用的接点,这个搞PLC的必须清楚,隐射给M0(这叫标签),PLC人员与组态人员不是同一人,PLC必须建立详细的标签文档给组态人员,其中包括功能、作用、工艺等等。组态人员就可以依据标签进行组态,而不需要对现场接口进行了解。

网友:
有些接口是固定的没有办法灵活,比如脉冲输出和高速脉冲输入。

网友:
楼主和我想法一样,我也是这样的,
才开始写程序时,输入,输出没确定,
我就这样,将输入赋给M,M再赋给输出
一个在开始,一个在结尾,用起来非常爽

网友:
有这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