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变压器变比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4-04-30):
我拆了两个250-300W的ATX开关电源变压器,都是初级40圈,分两层绕制,一个变压器是每层20匝,一个是内层25匝,外层15匝。中间绕制次极,5V的输出是3匝,12V是在5V上再绕4匝,就是7匝。那么对于12V,初级和次极的变比是40:7。次级就算是输出需要13V,因为电感和二极管压降为1V,那初级电压就是74V。如果算最大占空比是0.9,那初级电压就是82.5V。因为是半桥式,总电压为两倍165V。可是220V整流滤波出来不是达到280V么,相差也太大了吧?难道变压器工作起来占空比很小吗?(占空比才0.5多一点)这样变压器效率不是很低了吗?

楼主:
我正考虑设计一个36V的逆变器,想要用ATX电源的变压器改造,重新绕制。但是不知道应该绕多少圈合适。想参考一下ATX电源变压器的设计,又产生了以上问题。求诸位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
兄弟,开关电源不是这么玩的...请先下载一堆有关开关电源的书来看看再说.

楼主:
开关电源的书我也看过不少了,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了才碰到麻烦:和书上的原理对不起来。还有,在初级和次极之间有铜箔隔离,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