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螺丝叫什么名字吗?有图!

楼主(2014-04-30):
如图,笔记本底壳上这种螺丝用的比较多,上面有一个塑料的或者金属的卡簧

网友A:
楼主查下是否叫C环呢

网友B:
就叫螺丝+卡簧........                  难道还能叫 柱子不成?

网友C:
应该是'点胶防松螺丝',具体尺寸型号根据实际测量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叫螺丝+卡簧........                  难道还能叫 柱子不成?

这种螺丝中间有一个凹槽,卡簧可以卡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点胶防松螺丝',具体尺寸型号根据实际测量买!

重点是那个卡簧,螺丝卸了不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下是否叫C环呢

搜了一下,不是

网友:
盘头十字附外齿开口卡簧垫圈机械螺丝三组合

网友(2014-11-08):
盘头十字附外齿开口卡簧墊圈机械螺丝三组合,好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