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eRTOS任务不是死循环,会怎样处理??

楼主(2014-04-30):
嵌入式系统资料上都说,“任务”一般是一个while(1)死循环。那么,假如某个任务就是一个普通的函数,没有无限循环,此任务还会被调度执行么?还是只调度一次就把它挂起?删掉??
还有,如果任务是一个空白的无限循环体,那此任务的调度还有意义么??
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如果你任务函数中没有循环 就写一个普通函数,那你的应该任务只会运行一次就结束

网友:
FreeRTOS我在7.x使用的情況是如果你把一個不是死迴圈的任務(task)加入排程(scheduling),你執行程式會進入他們設計的一個debug使用的死迴圈,會跟你說必須要在這個函式最下面呼叫刪除task的api,否則會無法使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不是死循环的任务最终会被删掉?

楼主:
static void Init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Hw_Init(); //初始化相关硬件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GUI_CURSOR_Show();
} //不是死循环的任务,程序跑飞了。。。。。。。。。

static void Init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Hw_Init(); //初始化相关硬件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GUI_CURSOR_Show();
      while(1)
       {
         vTaskDelay( 100 );
       }
} //加入死循环,程序正常。。。。。。。。

另外。。。。main函数是加死循环,还是不加死循环??

网友(2014-09-28):
在任务函数最后面删除任务:
vTaskDelete(NULL); // NULL 代表删除当前任务

网友(2016-09-23):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Init_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Hw_Init(); //初始化相关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