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一个可调直流电源,请推荐芯片

楼主(2014-04-30):
想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就像LM317那样,可调,就是用PWM脉宽来调节输出电压,应该有类似LM317的芯片,知道的请推荐一下啊

网友: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网友A:
是混毕业设计吗?如果是的话,你的导师也是个混混。
“可调直流电源”要有指标的,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和精度,输出电流大小的要求等。要求不同,实现的方法也不同。

简单方法用一个功率MOS管作开关,输出并接大容量电容,用PWM控制导通时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混毕业设计吗?如果是的话,你的导师也是个混混。
“可调直流电源”要有指标的,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和精 ...

马老师,系里面有做开关电源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吗?另外今年的TI杯有必要报一下吗?我看好多人参加了。

网友(2014-06-09):
引用 网友A:
是混毕业设计吗?如果是的话,你的导师也是个混混。
“可调直流电源”要有指标的,输出电压的调节范围和精 ...

我的二手菊水线性可调20A,0~36V,输出PWM预稳(后面还有线性管调节,压差7V)就是用的超大电解,输出36V,从输出到稳定得几秒的时间,但稳定后用4位半表测空载电压,一个字都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