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CC2530库函数还不完整,有助新手入门

楼主(2014-04-30):
学习zigbee之前,要学cc2530单片机,就做了一个CC2530裸机库函数,分享,求砸砖

网友(2015-06-18):
先看看先看看先看看先看看先看看先看看先看看先看看

网友(2014-11-05):
楼主有研究过CC2530的捕获模式吗??

楼主(2014-05-09):
我的QQ591650928,学习zigbee的可以加q

网友:
下下来看看,正好要学cc25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协议栈中hal_key.c添加你想用的按键就可以了啊

你说的是修改SW6吧
/* SW_6 is at P0.1 */
#define HAL_KEY_SW_6_PORT   P1
#define HAL_KEY_SW_6_BIT    BV(2)
#define HAL_KEY_SW_6_SEL    P1SEL
#define HAL_KEY_SW_6_DIR    P1DIR

/* edge interrupt */
#define HAL_KEY_SW_6_EDGEBIT  BV(1)
#define HAL_KEY_SW_6_EDGE     HAL_KEY_FALLING_EDGE

/* SW_6 interrupts */
#define HAL_KEY_SW_6_IEN      IEN2  /* CPU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
#define HAL_KEY_SW_6_IENBIT   BV(4) /* Mask bit for all of Port_0 */
#define HAL_KEY_SW_6_ICTL     P1IEN /* Port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HAL_KEY_SW_6_ICTLBIT  BV(2) /* P0IEN - P0.1 enable/disable bit */
#define HAL_KEY_SW_6_PXIFG    P1IFG /* Interrupt flag at source */

这种只能修改按键所在的引脚,要添加的话还要修改很多函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不过现在还是用协议栈的比较多,这方面LZ熟悉吗,比如我想要在TI现有的工程上添加两个按键,使用中断 ...

在协议栈中hal_key.c添加你想用的按键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感谢,不过现在还是用协议栈的比较多,这方面LZ熟悉吗,比如我想要在TI现有的工程上添加两个按键,使用中断方式,应该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