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就像LM317

楼主(2014-04-30):
想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一个可调直流电源,就像LM317那样,可调,就是用PWM脉宽来调节输出电压,应该有类似LM317的芯片,知道的请推荐一下啊

网友:
你重复发帖那么多。。。。。ID不保啊。自求多福

网友:
用AD,DA做吧,一个检测校准一个输出电压值,得做个放大器,这样就可以电流与电压都可调;就是数控电源

网友:
论坛有热心朋友有开源的用lm317、lm2575、lm2596做的数控电源,楼主可以先搜索一下再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