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思卡尔32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4-04-30):
我参加第九届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之前一直用的是K60 , 可由于比赛规则限制, 学校的安排,我们队要参赛的不能选K60了,

现在纠结与 KL26 和 K10   选哪个好点呢?

网友:
k10吧,用法跟k 60相似

网友A:
如果K10能用的话选K10 K10可以参考K60的资料  不过貌似是一个系列的  不知道今年的规定同一组别同一学校能不能同时用 。如果不能用K10的话 选择冷火系列的芯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资料也挺多的

网友:
K10 的不能够使用。都属于m4内核的。楼主注意一下。

网友:
K10的性能更高一点,MKL面向低功耗

网友:
只能选l系列,k10和k60属于一个系列。

楼主:
谢谢,楼上说的对 ,K10 和K60 都属于kinetis Cortex-M4 系列的。 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组别不能同时选用, ColdFire的了解很少,感觉野火整理的KL26 资料页不错,选KL2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K10能用的话选K10 K10可以参考K60的资料  不过貌似是一个系列的  不知道今年的规定同一组别同一学校能 ...

恩,K10 和K60 同属Kinetis cortex-m4 系列的 ,不能用, cortex-m0 的 KL26可以用, 您说的coldfire好上手吗? 之前用的K60,内部的寄存器已经熟悉一部分了,
KL26 和 Coldfire 系列的 相比,性能上都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K10 和K60 同属Kinetis cortex-m4 系列的 ,不能用, cortex-m0 的 KL26可以用, 您说的coldfire好上 ...

冷火是32位的,性能完全够用,关键是算法,人家用128的照样进国赛,至于好不好上手就看个人了,冷火我没用过,不过貌似32位的除了K60 就属冷火用的比较多了 ,忘了问下楼主什么组别,如果楼主做的不是摄像头组,用XS128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火是32位的,性能完全够用,关键是算法,人家用128的照样进国赛,至于好不好上手就看个人了,冷火我没 ...

谢谢,的确关键是算法,我做的是CCD光电组,已经定了野火的KL26了,不过我们学校好像全用的32位处理器,我需要在算法上多下些功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