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瑞萨廉价单片机打造超低价简易式变频器

楼主(2014-04-30):
用0C062 打造最低端VF变频器
瑞萨的r5f212K和r5f212两个系列的单片机价格都在4元钱以下,并且这两个在功能能上是通用的只是内部eeprom不同,瑞萨的R8Ctiny系列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还带有电机控制pwm输出,r5f212K4和L4内部rom都是16K,大小适中正好适合做简易式变频器,目前源码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带电机转起来平稳无明显震动,稍后将上图上视频。
现在的想法是用仙童或者三菱的ipm(0.75kw或1.5kw价格可以做到30以下),可以不用光耦直接用mcu驱动节省成本,目标是吧成本做到100元以下

网友A:
1块2的STM8S003F3都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块2的STM8S003F3都能做了……

003有六路电机PWM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3有六路电机PWM输出??

哦,你要做三相啊,那2块1的003K6就有了,重点是淘宝大量供应,比瑞萨的好买多了。

网友:
单片机在变频器里面的成本占比很低吧

网友B:
200元0.75KW的市场上很多了。

网友:
低成本,居然还要用专用 IPM。天哪。

网友C:
应该是二手的i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二手的ipm

全新的600V的 小封装的也是很便宜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块2的STM8S003F3都能做了……

大师给推荐个适合做航模无刷电机的BLDC的STNM8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600V的 小封装的也是很便宜的哦

推荐几个好买的型号吧。小功率的小封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新的600V的 小封装的也是很便宜的哦

找了好几年了,不知能否介绍下

网友D:
瑞萨的小批量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要做三相啊,那2块1的003K6就有了,重点是淘宝大量供应,比瑞萨的好买多了。 ...

请问电机PWM和普通的PWM输出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好几年了,不知能否介绍下

三菱、仙童、英飞凌的合资公司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要做三相啊,那2块1的003K6就有了,重点是淘宝大量供应,比瑞萨的好买多了。 ...

stm8s好像变频器上没有见过用的,不过见过用stm32的,另外stm8s003只有8K的rom太小了做不了多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瑞萨的小批量头疼

找他的代理就可以了,瑞萨现在已经跟他们前几年不一样了

网友E:
就算单片机花10块钱,也占不了多少比重啊。 瑞萨的单片机是不是需要专用下载器的?

网友:
芯片不好买的就不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00元0.75KW的市场上很多了。

兄弟有没有推荐这样的一些变频器,我厂有用到这样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单片机花10块钱,也占不了多少比重啊。 瑞萨的单片机是不是需要专用下载器的? ...

都支持串口下载的啊,而且现在瑞萨的技术资料全部都有中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兄弟有没有推荐这样的一些变频器,我厂有用到这样的变频器

不知你的量大不大,十台八台的就某宝吧,上百台的我一般上阿里找近处的电话谈,品牌就不要有要求了,看商家信誉,变频器质量,也就是模块的功率余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量大不大,十台八台的就某宝吧,上百台的我一般上阿里找近处的电话谈,品牌就不要有要求了,看商 ...

量产的产品,成本很重要,所以一直在找价格有优势,质量比较稳定的这种简易变频器。。。。不知你用过的哪几个牌子比较稳定,可否推荐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产的产品,成本很重要,所以一直在找价格有优势,质量比较稳定的这种简易变频器。。。。不知你用过的哪 ...

这个真不好推荐,尽量找近处的拿货,可以省很多事,有问题了沟通也方便,可以先找厂家要几个做暴力测试,由易而难直到你能用到的最坏情况,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220的变频器,还是不要用模块,1200v你舍不得用,600v 的电压太低,现在电网电压够你受。。600v模块你最多不超过dc400v,要求用户加变压器?我做步进驱动,做变频,220v用模块返厂率不会低于10%(电网电源没做处理)后来改版,用分立加光藕,加驱动独立正负电源,返修率不超过1个点(同样环境,光藕不要用山寨)模块的驱动我用的多,dvs,白山,什么步控,什么。。说多都是泪,坏驱动都要用车拖。。不然也不会自己做。。(以上说的模块是智能ipm非igbt模块)

网友G:
变频器转起来容易。。做好难。。
不单纯是模块功率和耐压,甚至一颗电容大小都决定了输出扭矩,还有电流限制不能少,到时需要急加速报过流,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单片机在变频器里面的比重很小,这种产品不是仅仅能够达到变频的目的的,稳定、可靠才是关键,一个合格的变频器保护功能要很完善,不然寿命不长也是在浪费前的。估计100以内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转起来容易。。做好难。。
不单纯是模块功率和耐压,甚至一颗电容大小都决定了输出扭矩,还有电流限 ...

什么电容决定了输出扭矩?你说的是母线电容?

网友(2014-10-29):
     自2010开始,我就用0C062(R5F212L4)做了一系列的VF变频器方案(LK400),主要是针对低端应用。累计生产了约10万台,真心地说,这个MCU还是是给力的。
近期,又用022(R5F21256,52Pin,32KFlash)做一款LK600/LK610变频器,显示盒MCU用STM8S903K3与主MCU实现MODBUS RS485通讯.刚刚开始生产(600台),感觉不错。
  关键是,小鬼子的MCU便宜啊!(别骂我媚日哦,其实我也恨日)

网友:
  上半年,同时也用STM8S105K4设计了一款低电压的(24-80VDC输入)、更简单的变频器方案,只能输出0.0-120.0HZ,实际生产了1300多台。还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呢!
  之所以选STM8,是因为它更便宜,同时也算是洗刷一下媚日之罪过
  因为有了更新的一代方案,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完全公开0C062的变频器方案(源码除外)呢...

网友H:
  一路走来,我的感受是:电机转起来不难,这个真的算不上难。难的是要让每一批、每一台、每一天都好好的运转!没完没了、千奇百怪的用户需求,足以让人不得安寝

  提醒一下,如果用0C062(R5F212L4)做变频器设计的话,你要仔细考虑一个问题:它的DATA FLASH擦写时,CPU必须“挂起”,也就是说,擦写DATA FLASH时CPU停摆,不能执行指令。这麻烦就来了:在擦写DATA FLASH时,电机不可能运行、通讯必须中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量大不大,十台八台的就某宝吧,上百台的我一般上阿里找近处的电话谈,品牌就不要有要求了,看商 ...

有没有高仿西门子的?
另外还要国内品牌,但价格低于400,功率0.75KW即可;
这2个均请帮忙推荐!

网友:
“国内品牌,但价格低于400,功率0.75KW即可”
请看33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路走来,我的感受是:电机转起来不难,这个真的算不上难。难的是要让每一批、每一台、每一天都好好的运 ...

我用的是外部eeprom,没有用内部的,24c08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路走来,我的感受是:电机转起来不难,这个真的算不上难。难的是要让每一批、每一台、每一天都好好的运 ...

呵呵,做非标是可以收费的,量大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高仿西门子的?
另外还要国内品牌,但价格低于400,功率0.75KW即可;
这2个均请帮忙推荐! ...

高仿西门子的是没有的,不过价格低于400功率0.75的是很多,你是想找220的还是380V的?380V的价格低于400已经很不好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高仿西门子的是没有的,不过价格低于400功率0.75的是很多,你是想找220的还是380V的?380V的价格低于400 ...

能否告诉我一些可靠稳的生产商或知名品牌啊;谢谢!

楼主:
我之前见过一个叫宏业的厂家,他们220v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否告诉我一些可靠稳的生产商或知名品牌啊;谢谢!

东莞有一家153-23536958,姓黄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能否告诉我一些可靠稳的生产商或知名品牌啊;谢谢!

http://www.lkmcu.com/view.asp?id=11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eeprom,没有用内部的,24c08也很便宜

外挂的EEPROM,的确不贵,但它要占用只有32Pin的MCU的IO口,让人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www.lkmcu.com/view.asp?id=114

网友J:
“用仙童或者三菱的ipm(0.75kw或1.5kw价格可以做到30以下)”

真的有30以下的价格??? 没接触过这类供应商,以前一直以为IPM是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用仙童或者三菱的ipm(0.75kw或1.5kw价格可以做到30以下)”

真的有30以下的价格??? 没接 ...

    我们在用一款仙童的IPM,15A600V,批量价格在15元以内呢(是原装全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在用一款仙童的IPM,15A600V,批量价格在15元以内呢(是原装全新哦) ...

你们是什么渠道?大客户量大的话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什么渠道?大客户量大的话价格很便宜的

  有空儿聊聊,Q我吧:——396936661

网友(2015-05-17):
您好,weichao4808335 ,我想用R8C开发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期待与您的合作,联系QQ:1021381215   潘先生
请告知您的QQ  方便联系,谢谢

网友:
您好,weichao4808335 ,我想用R8C开发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期待与您的合作,联系QQ:1021381215   潘先生
请告知您的QQ  方便联系,谢谢
用0C062 打造最低端VF变频器
瑞萨的r5f212K和r5f212两个系列的单片机价格都在4元钱以下,并且这两个在功能能上是通用的只是内部eeprom不同,瑞萨的R8Ctiny系列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还带有电机控制pwm输出,r5f212K4和L4内部rom都是16K,大小适中正好适合做简易式变频器,目前源码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带电机转起来平稳无明显震动,稍后将上图上视频。
现在的想法是用仙童或者三菱的ipm(0.75kw或1.5kw价格可以做到30以下),可以不用光耦直接用mcu驱动节省成本,目标是吧成本做到100元以下

网友H:
    1年前,我们做了一款基本型变频器,基于STM8S105K4的(16K flash+2K RAM @16MHZ)。用STM8S903K3做了配套用的参数显示盒。客户方生产了大约3000台(不含显示盒)低电压版本(24-48VDC输入),用于驱动特殊电机(低电压,功率<200W)。程序稳定可靠。
   目前,不准备把它改版成220VAC输入的变频器(用IPM模块)。因为,我们已经有Renesas R8C 0c062(即R5F212L4)设计的相应220VAC版本,并且大面积推广了。另一方面,也担心STM8的健壮性问题。
   但是,想把它开放给想学变频器的网友。低电压,方便学习嘛。
   请大家跟贴,从学习变频器"原理与实现"方面,提些看法,改版后再推出。可能放出一些底层核心源码(C语言的哦)、电路图。
   或者Q我: 3969 36661
明天,我发些实物照片上来。

网友:
panyongyuan:
你要用R8C,做交流永磁同步电机驱动?
R8C可能在性能上,不够用哦

网友:
  不过,在“变频”的基础上,加恒流(转矩)的方式,或许可行...

网友K(2015-10-06):
目前想了解下这些这知识,哪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想了解下这些这知识,哪有资料?

可以先看下各个芯片厂商的demo

网友K:
哪个厂商的较详细?请推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个厂商的较详细?请推荐下,谢谢!

TI  STM32  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在用一款仙童的IPM,15A600V,批量价格在15元以内呢(是原装全新哦) ...

什么型号这么便宜??

网友(2016-03-27):
lz做成了没?

楼主:
做成了,只是自己不生产,给别人提供方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做成了,只是自己不生产,给别人提供方案

哪里能买到你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哪里能买到你的产品?

这儿有方案有产品:
   http://www.lkmcu.cn/goods/3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里能买到你的产品?

你要什么功能的呢?大概说下
比如额定电压 输出功率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H:
1年前,我们做了一款基本型变频器,基于STM8S105K4的(16K flash+2K RAM @16MHZ)。用STM8S903K3做了配 ...

就是个骗子   买他的方案 的  根本没公开   也不给的                  大家别上当

网友(2020-01-20):
楼主,想购买您变频器方案, QQ  258400374  微信。 17768336447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了,只是自己不生产,给别人提供方案

楼主,可否购买您 的变频器方案。谢 qq  258400374

网友:
FSBF15CH60BT 15A 600V 仙童 变频智能空调模块 IPM电源功率厚膜
是这个型号吗

网友:
weichao4808335  好,能购买您的变频器方案吧。258400374

网友(2020-12-22):
楼主能不能加我一下:562697412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A:
1块2的STM8S003F3都能做了……

斑竹,变频器未涉及过,

另外 请问vf变频器在10hz 或 50Hz中,周期不同,周期由1/10s变为1/50s ;

单独说正馒头 ,时间也由1/20s 变为1/100s; 在1/20s 控制IGBT的脉冲个数 和 1/100s 控制IGBT的脉冲个数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是如何控制变化的?

或是斑竹有时间,讲解一下这部分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