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谐振反激提高效率明显么,能提高几个百分点

楼主(2014-04-30):
选用的芯片是普通的反激芯片,想要做高效率点的反激,准谐振能提高多少百分点呢?看文档准谐振是低电压开mos,我比较纳闷DCM模式本身就是零电流开MOS了,还整个低电压开mos效率会提高明显么?他应该做成低电压关闭mos才对么。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多大功率的?

没多大,小于100W的。

网友B:
软开关其实绝大部分是指 零电压导通、零电流关断。
对于MOSFET有价值的是零电压导通。
像这种100W反激,效率的话,用准谐振(准确的讲应该叫准方波谐振)还是比较高效率的,90%无压力;如果认真设计,可以更高。
因为反激本身拓扑的原因,反激的设计要综合来讲;其实大部分用准谐振反激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EMC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反激设计是在标准输入范围(85Vac~265Vac),宽电压输入,全电压范围都实现零电压导通,其他性能可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开关其实绝大部分是指 零电压导通、零电流关断。
对于MOSFET有价值的是零电压导通。
像这种100W反激,效 ...

为啥零电压开比零电流开更有价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开关其实绝大部分是指 零电压导通、零电流关断。
对于MOSFET有价值的是零电压导通。
像这种100W反激,效 ...

我顶一下

网友C:
准谐振最大好处是降低噪声,对效率有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

同步整流是提高效率最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谐振最大好处是降低噪声,对效率有提升,并不是特别明显。

同步整流是提高效率最有效的。 ...

英雄所见裸体啊

网友B:
要是设计到宽范围内都能零点(谷底为0)导通,对效率的提升还是很可观的;
准谐振反激很容易做自驱动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设计到宽范围内都能零点(谷底为0)导通,对效率的提升还是很可观的;
准谐振反激很容易做自驱动同步整 ...

5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