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可以直接接P521光耦吗?

楼主(2014-04-30):
MSP430F2618直接接P521可行否?之间要不要加电阻什么的?

网友A:
可以啊,需要接个电阻,由I=U/R 计算需要串的电阻,光偶的压降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赶紧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需要接个电阻,由I=U/R 计算需要串的电阻,光偶的压降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赶紧动手吧 ...

好,谢谢
你是做过么?

网友:
做过,这个是常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