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的充电宝IC是怎么升压 的?

楼主(2014-04-30):
(图片)

网友:
貌似这个只是充电管理,放电是另一个ic

网友:
充电另有方案,效率上不是比较极致的那些,有向成本妥协的意味(充电管理由于用量极大,采购价格可能并不高)

网友A:
升压:Q3 boost开关,Q2同步整流
充电:Q2 buck开关,Q3同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Q3 boost开关,Q2同步整流
充电:Q2 buck开关,Q3同步整流

圣人就是厉害,一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Q3 boost开关,Q2同步整流
充电:Q2 buck开关,Q3同步整流

boost电感位置不对啊?手册说输入到3.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st电感位置不对啊?手册说输入到3.8v

Buck模式和Boost模式这么画应该能看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模式和Boost模式这么画应该能看懂了吧?

只能对电池的电压升压,如果输入电压不够,是无法升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对电池的电压升压,如果输入电压不够,是无法升压的吧

又不是帮输入升压,是为锂电池升压。
不过,可以关闭输入端,只用锂电池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对电池的电压升压,如果输入电压不够,是无法升压的吧

为什么要对输入升压呢?电压不够说明电源质量不好,强行升压没有任何好处呀。
而且这颗IC不是专门为移动电源设计的,而是为手机平板等带USB OTG的移动设备设计的,5V升压主要是OTG对外供电的需要,并没有设计成边充电边对外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