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通接收机PWM解码的方法。

楼主(2014-04-30):
        现在自己做飞控板,要实现对普通遥控器接收机PWM信号的解析, 用的是STM32的MCU,  现在的方案就是用输入捕捉,上升沿的时候中断一次,记下捕捉值。切换成下降沿捕捉模式,然后下降沿来到时再中断一次,又记下一个数值,最后用这两个捕捉值算出PWM高电平的宽度。
        虽然方案原理是简单, 但是如果4-6个通道一起用上面的方法的话, 单片机就处于经常被中断的状态, 感觉有点不靠谱。 而且我知道MWC是用AVR做的, MWC好像也支持到6通道的PWM输入, 我觉得,AVR这种级别的MCU,用我上面提到的方案解码遥控器信号的话,会更吃力,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一般是用什么方案解码接收机信号的。

网友A:
靠谱的   没事   72M呢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用定时器捕捉    没问题    我们捕捉10路

楼主:
单独解码问题不大, 但是我的姿态融合和控制也是中断定时执行的, 用MPU6050每4毫秒中断更新一次四元数, 我就怕这两个都是实时性的任务中断打架了。。
所以想看一下一般成熟的飞控都是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A:
靠谱的   没事   72M呢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用定时器捕捉    没问题    我们捕捉10路 ...

航模接收机是什么?24L01模块可以吗?怎么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