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转转LED抖动的解决方案《求助》

楼主(2014-05-01):
        这个东西相信有一部分人分会比较熟悉,这就是前一段网上传的《光的三次方》,我看见并发现显示效果比较好看,就想
做一个。  最终做的做到了这个程度,但由于我并不擅长做机械,卡到了这个问题上。  问题就两个字《抖动》,当将部件连接
成一个整体时,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抖动现象,影响了电机的转速和显示效果。  我觉得最终的问题可能出在这个连接部件上。
可是,如何加工这个连接部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总是找不到思路,于是就想到汇集大家的思路。  因此发帖求助大家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郑州的朋友,如果没有五一出去玩的,有解决能力的,我想可以面对面请教。

楼主:
希望不要沉了!!

网友A:
重心问题,你查查动平衡需要怎么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你查查动平衡需要怎么做看看。

  好的,谢谢了。   动平衡问题吗,我马上查一查。

网友B:
把体积减小到最小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体积减小到最小会好些···

   其实板子打样出来并焊接上了元件,在图中也能看见。   由于技术和资金的要求,我画的是双层板,已经尽量减小了体积。   体积是不能改了,该体积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不过谢谢你的意见,如果以后有能力了,肯定画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你查查动平衡需要怎么做看看。

   除了使用动平衡机以外,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改善转子轴线上的质量分布,使之均匀吗?     我查了,确定是关于动平衡的问题,可是基本所有的矫正方法都是基于机器的,可是我没有条件。

网友C:
要想汽车轮胎边上的铅块一样调节平衡,两边留长条形的焊盘,通过补锡的方式调节平衡,不过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汽车轮胎边上的铅块一样调节平衡,两边留长条形的焊盘,通过补锡的方式调节平衡,不过不太美观 ...

     确实是个细条平衡的好方法。  我可以在板的背面焊接添加, 谢谢了。

网友:
恩 可以做成一排圆形的焊盘,这样一方面方便控制精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焊锡更加美观

网友(2014-09-15):
板子上下伸出两个中心轴,用轴承固定,这样只要保证伸出的轴在中间位置,就不能斗动了,而且会很顺滑,但是电机和轴加对齿轮或皮带来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