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里面添加tina-TI的库

楼主(2014-05-01):
今天在ltspice里面添加tps61040芯片,发现下载的库都是*。tina—TI,LTspice用不了,会出现too few nodes,说是加密了,不能用,怎么破

网友A:
Tina模型语句格式与LTspice的模型语句格式不一样,当然不能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a模型语句格式与LTspice的模型语句格式不一样,当然不能直接用了。

不都是用的spice模型吗

网友:
内核是spice,但不同的spice仿真器,语法是有一定区别的。

网友A:
另外,有些用的是spice3,有些是spice2,这也造成一定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些用的是spice3,有些是spice2,这也造成一定的区别。

哦哦,谢谢您了,那个我想问下有方法可以解决吗,比如TI公司只给了TPS61040的加密库,我ltspice用不了

网友A:
加密之后是无法修改的,也就是不能用于LTspice。
如果一定要用到这个模型,为什么不用Tina-TI呢,或者对应模型的P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之后是无法修改的,也就是不能用于LTspice。
如果一定要用到这个模型,为什么不用Tina-TI呢,或者对应 ...

可以加你qq聊聊仿真吗,我的2452291964

网友A:
这里就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啊

楼主:
老是需要浏览器在线

网友B:
DC/DC 转换器在LTspice里面本身就多的是,简单些的有3115、精细些的还有87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 转换器在LTspice里面本身就多的是,简单些的有3115、精细些的还有8705............... ...

哦哦,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啊

请教
怎样设置信号源的频率扫描功能?即让信号源输出1KHZ、2KHZ、3KHZ。。。10KHZ频率变化。

网友A:
这个就是参数扫描分析(DC sweep中的一项),先把频率用 .param定义,再用.step语句设置所需要的值。
例如:
*test
v1 1 0 sin(0 1 {freq})
.param freq=1k
r1 1 0 1k
.step param freq list 1k 2k 3k 4k 5k 6k 7k 8k 9k 10k
*or
*.step lin param freq 1k 10k 1k
如果用可视化界面,直接在参数设置面板中找到相关参数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参数扫描分析(DC sweep中的一项),先把频率用 .param定义,再用.step语句设置所需要的值。
例如 ...

一、请用“回复”,我才能知道有回帖;
二、这种方法也适合脉冲吗?
三、LTSPICE仿真门电路吗?如74LS04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参数扫描分析(DC sweep中的一项),先把频率用 .param定义,再用.step语句设置所需要的值。
例如 ...

能说一下指令的含义吗?

网友C:
一般LTSPICE的库在那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LTSPICE的库在那里下载的?

到对应的官网去下载元件的spice模型,在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