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k60做东西时,中断出现了一些错误,求组啊(已解决)

楼主(2014-05-01):
我用的是也厚的库。我在程序里加入了一个按键中断,在按键中断里使能里定时中断,但是,按下按键后要经过一段时间,定时中断才开启,这个延时让我恒苦恼。
还有就是我的按建中断只能执行一次,需要关机后才
void main()
{

     FTM_QUAD_Init(FTM1);                        //FTM1 正交解码初始化

    pit_init_ms(PIT0, 1);                                 //初始化PIT0,定时时间为: 1000ms

    port_init(PTC0, ALT1 | IRQ_FALLING | PULLDOWN );          //干簧管初始化 PTC0 管脚,复用功能为GPIO ,下降沿触发中断,上拉电阻
    port_init(PTC5, ALT1 | IRQ_FALLING | PULLDOWN );          //光电管  初始化  PTC5 管脚,复用功能为GPIO ,下降沿触发中断,上拉电阻
    port_init(PTC6, ALT1 | IRQ_FALLING | PULLDOWN );          //光电管  初始化  PTC6 管脚,复用功能为GPIO ,下降沿触发中断,上拉电阻
     port_init(PTC7, ALT1 | IRQ_FALLING | PULLDOWN );          //光电管  初始化  PTC7 管脚,复用功能为GPIO ,下降沿触发中断,上拉电
    port_init(PTC14, ALT1 | IRQ_FALLING | PULLUP );          //启动初始化 PTC14管脚,复用功能为GPIO ,下降沿触发中断,上拉电阻
    port_init(PTC15, ALT1 | IRQ_FALLING | PULLUP );          //停车初始化 PTC115 管脚,复用功能为GPIO ,下降沿触发中断,上拉电
    set_vector_handler(PIT0_VECTORn ,PIT0_IRQHandler);      //设置PIT0的中断复位函数为 PIT0_IRQHandler
    set_vector_handler(PORTC_VECTORn ,PORTC_IRQHandler);    //设置PORTE的中断复位函数为 PORTE_IRQHandler
    set_irq_priority(PORTC_IRQn,0);
    set_irq_priority(PIT0_IRQn,1);
    enable_irq (PORTC_IRQn);                                //使能PORTE中断

    while(1)
    {

    }
}
/******************************************************/
/******************************************************/
/******************************************************/
/******************************************************/
/******************************************************/
/******************************************************/
/******************************************************/
/****************************************************/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
{
  int16 val1;
  PIT_Flag_Clear(PIT0);       //清中断标志位

  val1 = FTM_QUAD_get(FTM1);          //获取FTM 正交解码 的脉冲数(负数表示反方向)
  FTM_QUAD_clean(FTM1);
  System_Feed_Speed=abs(val1);//(int16)(0.15*val1);
AD_GetValue();
Cal_PostitionA();
  if(Cal_PostitionA()==0)
  {
  duoji_PID();          //舵机PID
  //Moto_PID();
  }
  if(Cal_PostitionA()==1)
  {
   if(AD_ZY[0]>AD_ZY[1])
   {
    FTM_PWM_Duty(S3010_FTM, S3010_CH,165+20);
   }
   if(AD_ZY[0]<AD_ZY[1])
   {
    FTM_PWM_Duty(S3010_FTM, S3010_CH,165-30);
   }
  }
}
/*****************************************************/
/*******************启动和停车中断***********************************/
/*!
*  @brief      PORTD端口中断服务函数
*  @since      v5.0
*/
void PORTC_IRQHandler(void)
{

    PORT_FUNC(C,14,qidong_handler);            //启动

/
void qidong_handler(void)
{

        DELAY_MS(2000);
        enable_irq (PIT0_IRQn);      //使能PIT0中断
        FTM_PWM_Duty(MOTOR_FTM, MOTOR1_PWM,70);
        FTM_PWM_Duty(MOTOR_FTM, MOTOR2_PWM,70);
}

能执行下一次。求组啊

网友A:
因为你在按键中断里加了个大延时:DELAY_MS(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在按键中断里加了个大延时:DELAY_MS(2000);

那个延时是我们要求加上的,我的意思是在2s的延时后,他还无法执行定时中断

网友A:
先简化一下代码吧,太多无关的代码,排除法来确定原因。
看你初始化pit0为1ms,然后再在中断里使能,这个时候按理应该是马上执行pit0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简化一下代码吧,太多无关的代码,排除法来确定原因。
看你初始化pit0为1ms,然后再在中断里使能,这个时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没解决,欢迎继续提问。
如果已经解决了,还请帮忙在你的标题上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网友:
在中断里面不要加大延时,利用时间片。尽量避免delay这种。

网友:
在中断里硬等2秒中,结果就是MCU什么都不做(不需要监测其他的吗),干等2秒钟?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还是无意为之?
建议采用状态机来做

网友:
定义个变量作计数用,单独用一个定时器来做为1ms或10ms定时节拍,变量递减为0后启用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