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用rts控制485的方向,rts的控制方向延时时间不好确定怎...

楼主(2014-05-01):
由于只能用rts来控制 485的方向,没有自动方向控制。我在发送数据后如果立即切换到接收,可能发送还没结束,导致发送数据错误。如果用定时器死等延时的话,CPU的占用率会非常高不太好。如果用线程sleep的话,这个时间精度不够,有时候能通讯成功,有的时候方向切换慢了就丢数据了。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推荐吗?

网友:
用串口中断发送,发送完毕后RST 设置为接收

网友:
我觉得LZ应该是方法有问题,上点代码来看看。

网友A:
queryperformancecounter能保证至少延时你想要的时间

网友B:
可以将串口设置为toggle模式自动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eryperformancecounter能保证至少延时你想要的时间

你好,用软件延时时导致cpu占用率变高,所以才用线程的sleep。但sleep的精度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串口设置为toggle模式自动换向

你好,就是普通电脑的串口,C#上怎么设置这个toggle模式,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A:
queryperformancecounter能保证至少延时你想要的时间

大牛也懂C#?

网友:
我懂的是delphi ,queryperformance是WIN的API,与语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