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的ID,卡在天线临界点判断问题!

楼主(2014-05-01):
125K的ID,卡在天线范围内只输出一次卡号,总是在天线临界点的时候多输出卡号,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增加读卡次数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0.5S内读不到卡了才确认此卡已经离开读卡区了.还有就是提高读卡距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回复,次数我限定过,是效果会好很多,不过就是读卡速度明显很缓慢了,因为有时间和次数限定,所以当你速度稍微快一点进入和离开天线时,感觉有时候读不到卡。还是IC只读的好弄,速度又快,又稳定。卡在天线临界点快速的抖动,都不会出现读不到的感觉。也不会重读。ID的这个重读和速度问题真让人头痛,又要给人不会出现有时候读不到开的感觉(速度)又要不现重读,真头痛。

网友:
不停读,判断ID相同的在一定时间内只输出一次

网友(2014-07-18):
是否要可以考虑增加一些软件滤波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速度和准确性都还不错。总结来说是多种方式结合得,单独一种模式,速度和准确性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