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2014-05-01):
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解决这个问题,一个TMS320C6747的DSP如何才能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呢。

网友A:
写一个少写flash的程序,用文件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少写flash的程序,用文件IO

什么意思啊?求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求指点一二

就是写个简单工程(或者叫flash算法),负责将目标代码作为数据写入flas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写个简单工程(或者叫flash算法),负责将目标代码作为数据写入flash中。 ...

这么麻烦。。。这个刚开始学怎么可能写出来。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下到什么里面?外部是什么flash>?这个要用ti的AIS软件,要想简单就自己先用仿真器下载一版,然后自己写 ...

就是下载到内部的flash里面。但是CCS4里没有集成的下载器啊。

网友:
6747有内部的Flash?难道不是下到EMIF扩展的flash里?

网友:
我解决不了,但我知道研旭的对应开发板例程里使用一个工程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