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怎么知道哪些pin是同一个BANK的

楼主(2014-05-01):
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找不到答案(应该说不会找),想稍稍请教一下:

1、我看特权同学的资料,他的开发板,CPLD的那块用的晶振是50M(fpga cyclone那块晶振是25M),我想问问在哪份资料的哪个位置(大概)有写关于这个值的资料,就是说能提供什么范围的晶振,我在max ii的handbook里没有找到啊?

2、同标题,我看的时候,想了想bank的问题,在handbook里面找到一幅图,但是注释里面写“仅仅是一幅示意图,还请查看pin list或者quartus ii”。在特权的电路原理图里,pin2---pin51是bank1,pin52---pin100+pin1是bank2的,靠示意图果然不行。在官网资料中的“Device Pin-Out Files”下面只看到对特别管脚的说明(像JTAG的4个管脚和VCCINT,CLK0123什么的是什么pin number),没有写bank的事啊。。。。我想问问哪个资料有写哪些管脚是属于哪个bank的

网友A:
“Device Pin-Out Files”第一列就是Bank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Pin-Out Files”第一列就是Bank Number

找到了
Device Pin-Out Files
Dedicated Pin-Outs and I/O Pins (PDF) (ver 1.4, Sep 2007, 453 KB)
(& EPM240G)

另外我第一个问题能说说吗?还有我还想请问一下,EPM240,或者说maxii等,有没有官方的硬件电路,就是建议电源管脚旁放多少、多大的电容之类问题的电路图

网友B:
参考官方原理图,网站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官方原理图,网站上都有

我知道上面会有,也应该有。但我想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开始需要个导游。。。。

我在handbook上面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见图1.。。。。

这里写的each pair。。。。Epm240中的pair,由图2去理解,是不是有8对啊?每对一个0.1mf?不会吧。。。。。所以说,哪里有官方参考电路啊,明示一下啊,我直接抄就算了。(抄官方的安心。。。)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kits/max-index.jsp
开发板点开基本都有原理图,altera自己的还有pcb工程.
或者ftp://ftp.altera.com/outgoing/devkit/自己找

网友:
随便一点上个0.1uf就可以了,能应付大多数状况

网友:
你打开Quartus II 分配引脚时就会看到   不同BANK用不同颜色表示  有提示的
要不啃一下英文,看看官方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