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8拷贝代码到RAM中运行,断点失效

楼主(2014-05-01):
我这两天把Flash代码拷贝到了RAM里面运行,代码能在RAM中能正常跑了,但是我发现 了一个非常郁闷的问题,就是我在RAM中代码上打断点,程序执行到断点的时候停不下来,我双击把断点去掉的时候,message框有错误警告: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helted" at 0xXXXXXXXXX: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XXXXXXXX。其次,代码用step in单步调试的时候能正常一步一步调试,但是用step over 单步调试就变成全速跑了,好郁闷啊,已经搞了两天了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我步骤是这样的

1. 在cmd里面指定要拷贝的代码的load address到flash,run address到RAM

2.上电,flash模式启动,跳转到flash默认入口, LB到我的拷贝程序(我叫他MiniBootLoader吧),MiniBootLoad里面设置了汇编模式,关闭看门狗,设置SP,拷贝代码到RAM,跳转到load address,开始执行。

我查看了内存,拷贝正确无误,代码也能执行,就是在RAM里面的代码断点和调试都不正常,但是在MiniBootLoad(他是在Flash里面)里面打断点能挺下来,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望前辈们提点建议,不胜感激!!!

楼主:
我代码都是汇编写的

网友:
关掉CCS,再重新打开,然后烧录程序到Flash,RAM中是可以设置无限个断点的,比起Flash中只能设置一个断电,真是妥妥滴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