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60核心板终于跑起来了!感谢期间指点我的亲们

楼主(2014-05-01):
今天晚上第二版PCB发回来了(第一版没成功)。
红色女士单车走起拿快递。。
这次焊接很小心,焊完后K60的每个引脚我都测试有没有短路的。
电容电阻各种跑啊,左手比较笨。
JTAG口是按某宝上买的OS-JTAG接口,但是用那个仿真器竟然不行。好像是IAR配置问题。。。
最后想起用JLINK转接下。
连接好杜邦线,JLINK一如既往的亮了红灯。
打开JLINK-COMMANDER,
屏幕刷刷:
..................
...............................
......................
Cortex-M4...就看懂了这几个字。
输入unlock kinetis.
屏幕继续刷:

...............
.............
OK   看懂了这个。。

到这里心里暗喜。
迫切打开IAR工程。
小手一抖,进入了仿真界面。
程序顺利的运行了
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想想还是不知道第一版的问题出在哪里。
晚上再仔细比对比对了。

赶紧来贴吧!
感谢之前帮助我的人。
从PCB的布局,布线,到第一版PCB出问题,再到大家耐心指点。
感谢坛,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最后晒几张搓照。焊工得练啊。。

网友A:
有自己的核心板真好啊,当初我们烧了好几块。。。烧了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己的核心板真好啊,当初我们烧了好几块。。。烧了好几百

是啊。
我之前的核心板厂家停产。
才想到 万一核心板烧了还没办法了。
就自己画了

网友B:
不错,挺小的,比卖的成品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小的,比卖的成品好多了

49*49的。不小吧。
很多IO都没有引出呢。

网友C:
今年在做智能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年在做智能车吧

是啊。电磁的。
你应该之前参加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电磁的。
你应该之前参加过吧

嗯做了两年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做了两年摄像头

大师兄啊

网友D:
jlink能烧这个。我刚出了玩stm32买的jlink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ink能烧这个。我刚出了玩stm32买的jlink啊啊。

可以用的。SWD也支持
不过很奇怪,我手里有两块某宝来的核心板。
一个能用3线SWD下载。
另一个3线的不能用。必须用5线的。。
对比了两个板子,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很郁闷啊
自己焊的板子也是不能3线下载。

网友E:
下一个平台准备换K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一个平台准备换K60的

me tooo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的。SWD也支持
不过很奇怪,我手里有两块某宝来的核心板。
一个能用3线SWD下载。

这么说STLINK也支持了。貌似手里还有一个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STLINK也支持了。貌似手里还有一个stlink

还不清楚。
在坛友手里买了个STLINK,还在路上。
回来试试吧

网友:
成本多少钱?

楼主:
核心板么?。
JLC刻的50,运费22,
CPU是申请来的,没花钱。

网友F:
我的K60板子今天刚拿去打样。。。。。也是在JLC。。。。神坑的蓝色居然要加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K60板子今天刚拿去打样。。。。。也是在JLC。。。。神坑的蓝色居然要加50元。。。。 ...

我还是老老实实绿色了

网友:
只是个最小系统的,

网友:
这板子,真够核心的。

网友G:
楼主可以把遇到的问题总结分享出来,这样我们以后可以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把遇到的问题总结分享出来,这样我们以后可以绕过

感觉还是我焊接的问题。
之后320度左右焊了块 失败了。
280度的成功了。
建议焊接温度别太高吧。

网友:
楼主你的烧录线是不是太乱太长了,这样搞不好给弄锁了哦。你看看这个文章:http://www.freescaleic.org/bbs/article_1280_55302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我焊接的问题。
之后320度左右焊了块 失败了。
280度的成功了。

嗯啊,焊接温度还是很重要的。
之前就有好几个网友翻译焊接温度过高给烫坏了。
其实芯片的数据手册中都规定了焊接的温度,比如K60的,规定最大为260度。

网友(2014-09-01):
挺精简的,要是留个USB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最好画块转接板吧,杜邦线连着实在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