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我用MC34063画的升压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4-05-01):
给移动电源用的

楼主:
它的电流大概能有多大

网友A:
这R1的取值。。。
没什么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R1的取值。。。
没什么电流。。。

那取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
买现成的吧,R1可以算的,假设负载电流是1A,那么R1的压降就到了1V,那么,负载电压就成了4V了,不过如果就充电而言,只要别想太快充好就都可以。可以试试0.1-0.3欧姆的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都没说,不会是让大伙猜吧,是不出5V的电压,还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2014-06-24):
这个效率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