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普源DS1074z的兄弟帮忙看一下电源噪声是否特别容易对示....

楼主(2014-05-01):
前几天购入了普源DS1074z,有很多的优点,性价比非常高,再此就不说优点了,说说这几天使用下来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发现在最低的几个垂直档位上,波形很容易从示波器电源线传入干扰。同一个插座基本上只要插入别的开关电源,特别是某些EMI处理的不是太好的开关电源,干扰很容易串入,波形本底噪声会明显变大。
感觉示波器电源部分处理的不是太好。不知道有没有人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不知道是全部都有这个问题还是只是我这台有问题。

另外破解出了DS1074z的500uV/Div垂直刻度,但是本底噪声很大,基本没有实际用处。当然这是破解出来的,不能用也就算了,现在正在想办法恢复回去,把500uV档给重新去掉。

网友A:
我也打算买一个,楼主传授一下如何破解呗。

网友A:
对了,我能告诉你我的笔记本和一个垃圾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共用一个插座时,鼠标都到处乱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买一个,楼主传授一下如何破解呗。

破解工具看下面链接的4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4794-1-1.html

这个破解工具会显示几个选项,但是好像只有5个选项。下面网页51楼可以看到完整的7个选项。破解完后型号会变成DS1104z。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DS1074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能告诉你我的笔记本和一个垃圾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共用一个插座时,鼠标都到处乱跑吗 ...

可是我发现干扰主要来自周立功编程器的开关电源,那个电源从外观上看做工应该还不错的。别的东西的插头刚插到接线板的时候,波形会一下子波动很大,马上会变正常。
另外,应该不是接地问题,我家这个插座接地应该是比较良好的。当然,我没和别的示波器做过对比,也可能别的也有该问题。等上班了有空了和公司的示波器对比下看。

DS1074z用了几天了,总体非常满意。

网友:
公司的1102、1052 也是这样,测50mv信号,本底噪音比信号还大。一直以为是它自己的开关电源问题。
不知道加个低通滤波会不会好点。

楼主:
今天和公司的横河DL1540C对比了一下,都有这个问题。DS1074Z的本底噪声稍微小点。
我已经把破解的500uV恢复回去了,这个真的还是不要破解出来的好。
下次去苏州办公室的时候再和DSO-X2024A对比一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和公司的横河DL1540C对比了一下,都有这个问题。DS1074Z的本底噪声稍微小点。
我已经把破解的500uV恢复 ...

500uv我也想恢复回去,不知您如何操作的?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uv我也想恢复回去,不知您如何操作的?告知一下,谢谢

见附件,论坛jscm2000发给我的方法。再次感谢一下他。

用他的方法卸载选件后,重新安装你需要的选件。

楼主:
把工具也搬过来吧。

以下是选项:
DP832 device options:
first character: M = official, 5 = trial
MWSS - Trigger
MWTB - Accuracy
MWTC - LAN and RS232
MWTE - Analyzer and Monitor

DS1000z device options:
DSAB - Advanced Triggers
DSAC - Decoders
DSAE - 24M Memory
DSAJ - Recorder
DSBA - 500uV Vertical
DSEA - 100MHz
DSFR - all options

DS2000 device options:
first character: D = official, V = trial
DSAB - Advanced Triggers
DSAC - I2C, SPI and RS232 Decoders
DSEA - CAN Decoder
DSAE - 56M Memory
DSAJ - 100MHz
DSAS - 200MHz
DSCA - 300MHz
DSHH - all options

DS4000 device options:
first character: D = official, V = trial
DSHB - RS232 Decoder
DSHC - SPI Decoder
DSHE - I2C Decoder
DSHJ - CAN Decoder
DSHS - FlexRay Decoder
DSH9 - all options

DSA815 device options:
first character: A = official, S = trial
AAAB - Tracking Generator
AAAC - Advnced Measurement Kit
AAAD - 10Hz RBW
AAAE - EMI/Quasi Peak
AAAF - VSW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附件,论坛jscm2000发给我的方法。再次感谢一下他。

谢谢啦!一直困惑,你的示波器固件什么版本,不知新的有没有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一直困惑,你的示波器固件什么版本,不知新的有没有升级固件

四月28号买的,0004.000版本

网友:
用SCPI命令来破解真是方便, 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供电啊,质量应该要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能告诉你我的笔记本和一个垃圾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共用一个插座时,鼠标都到处乱跑吗 ...

那您是否经历过通过仿真器连接的板子一上电,鼠标就不会动的情况呢?
拔掉仿真器鼠标立刻恢复

网友(2014-09-26):
标记一下,会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和公司的横河DL1540C对比了一下,都有这个问题。DS1074Z的本底噪声稍微小点。
我已经把破解的500uV恢复 ...

请教楼主破解的5OOUV怎么去掉而不影响其他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