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C9S08ACx同MC9S08AWx系列的区别在哪?(已解决)

楼主(2014-05-02):
刚刚接触,不太明白S08AC和S08AW两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哪位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写程序区别不大,只是某些寄存器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区别不大,只是某些寄存器有区别

外设资源区别大么?

网友:
区别不大,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
AC是商业级的,AW是汽车级,
记得有两点区别:
1、AC和AW的内部温度传传感器,每度多少mV有一点点区别,具体可以看一下手册。
2、AC比AW多了一个定时器3,也就是说,如果AW能用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到AC上。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飞思卡尔最后一款8位机是MC9S08P系列的,以后飞思卡尔不会再出8位机了,建议还是用Kinetis的吧,ARM核,将来做起来后比8位机肯定价格有优势!而且开发工资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