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564510吋(XGA)屏显示

楼主(2014-05-02):
使用MPC5645推动大分辨率屏幕(XGA-24BIT)
是否需要外扩的DRAM
另外第一次接触的MPC系列晶片开发环境该如何建置
1.编译软体 license价格
2.DEBUG工具
3.有见支援OPENVG请问这个API,也是用编译工具直接编写吗
还是需要架在操作系统上面  网上查只有部分的功能介绍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指令库可以参考

网友:
1:楼主你好,编译软件可以用CW10.6,具体license请查看官网。
2:DEBUG工具在官网的芯片介绍里有讲解,支持的硬件仿真是什么,如果如下链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好的 我查看下
主要是想要不用OS编写
不知道会不会很难上手
只寫過nxp1788之類的32bit

楼主:
顶一下
关于openvg 是必须架在os系统上编写

还是可以和 emwin一样编写C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