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做了个高斯白噪声模块,但不会约束,求指导

楼主(2014-05-02):
初学fpga两个月,蹭了别人项目组的小模块做了一下,产生高斯白噪声,信号是作为音频输出的。结构框图如下:

mseq模块->生成m序列状态,共16级移位寄存器,当然级数可以更高,序列独立性会更好
next是数据产生的使能信号,当cs拉高DA转换完成后开始生成新的m序列状态
start是数据产生的同步信号,生成新的m序列状态后,start拉高一个时钟周期,告诉DA模块要传送数据了

mapping模块->将m序列映射为服从高斯分布的序列

ltc1655_test模块->DA转换

问题一:
在做fft时,低频段的幅度明显比高频段的要高,这好像不符合高斯白噪声的PSD要服从均匀分布这一条吧?请问是什么问题?

问题二:
程序可以烧到板上跑,但是TimeQuest报告有时序问题,我只约束了clk和sck这样的时钟。
现在对什么时候需要做时序约束和什么时候不用做时序约束,该怎样做约束的概念还是很模糊,求好心人指导,谢谢!

网友A:
m序列如何对应高斯分布的

网友:
DA频率跑多快?
靠近DA clk/2的时候应该是会衰减才对。
而且你这个图如果变成log横轴,看起来应该会感觉更像。

网友B:
高斯白噪声要从"高斯"和"白"两个方面去验证, 通过统计直方图看是否"高斯", 通过频谱看是否"白";
从图中看, 明显不够"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序列如何对应高斯分布的

大神你好!
画出以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分布函数F(x)为横轴,可能取到的值X为纵轴的对应曲线,就像这样,其实就是讲标准正太分布坐标轴x F(x)反过来

将m序列归一化到[0,1],令其均匀分布在上图的横轴,若给出一个m序列状态,利用上图求得对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斯白噪声要从"高斯"和"白"两个方面去验证, 通过统计直方图看是否"高斯", 通过频谱看是否"白";
从图中看,  ...

可能真的是模块有问题,mapping模块是一大堆用于计算的组合逻辑,有延时大的问题,现在在看multicycle path的资料

网友:
好复杂呀,好好学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