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gpu超级计算机,只要192$

楼主(2014-05-02):
有没有入手玩一下?
https://developer.nvidia.com/jetson-tk1

Jetson TK1 Board Features

    Tegra K1 SOC
        Kepler GPU with 192 CUDA cores
        4-Plus-1 quad-core ARM Cortex A15 CPU
    2 GB x16 memory with 64 bit width
    16 GB 4.51 eMMC memory
    1 Half mini-PCIE slot
    1 Full size SD/MMC connector
    1 Full-size HDMI port

    1 USB 2.0 port, micro AB
    1 USB 3.0 port, A
    1 RS232 serial port
    1 ALC5639 Realtek Audio codec with Mic in and Line out
    1 RTL8111GS Realtek GigE LAN
    1 SATA data port
    SPI 4MByte boot flash

The following signals are available through an expansion port:

    DP/LVDS
    Touch SPI 1x4 + 1x1 CSI-2
    GPIOs
    UART
    HSIC
    i2c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不过配什么机箱?

网友:
眼馋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不过配什么机箱?

裸奔就可以了。
刚刚下个单子,要2-4周之后才能收到。看看好玩不好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裸奔就可以了。
刚刚下个单子,要2-4周之后才能收到。看看好玩不好玩。

裸着不好整。。。
在中国能直接下单子吗?什么方式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着不好整。。。
在中国能直接下单子吗?什么方式付款?

好像只有4个国家才可以买到的。中国只能某宝代购了。
UK
Germany
France
Italy

网友:
有点贵啊

网友B:
这东西怎么玩?能拿来做什么?比我们用的PC要强悍?能强悍多少?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怎么玩?能拿来做什么?比我们用的PC要强悍?能强悍多少?求科普

这个是专门做计算用的。不能跟pc比的。浮点速度理论上有326G Flops,实际上要看编程功力了。
只能跑linux之类系统,windows是没有指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专门做计算用的。不能跟pc比的。浮点速度理论上有326G Flops,实际上要看编程功力了。
只能跑linux ...

GFLOPS   还是 flo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专门做计算用的。不能跟pc比的。浮点速度理论上有326G Flops,实际上要看编程功力了。
只能跑linux ...

你不玩了,给我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GFLOPS   还是 flops

326 GFLOPS
http://nvidianews.nvidia.com/Rel ... ed-Systems-ad8.aspx

With unmatched performance of 326 gigaflops -- nearly three times more than any similar embedded platform -- the Jetson TK1 Developer Kit includes a full C/C++ toolkit based on NVIDIA CUDA®, the most pervasive parallel computing platform and programming model. This makes it much easier to program than the FPGA, custom ASIC and DSP processor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in current embedded syste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玩了,给我玩哈

哈哈,给钱给钱!

网友E:
这么牛逼的东西,一般人玩不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奔就可以了。
刚刚下个单子,要2-4周之后才能收到。看看好玩不好玩。

当做笔记本使用应该超级省电吧,,,期待64位核心的ARM加独立显卡,这样的笔记本更爽。

网友:
早上还看到新闻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逼的东西,一般人玩不转吧?

买台神船本子,全都有了

网友:
一般人玩不动

网友:
买来也不知道  该做啥运算

网友:
就是玩NVIDIA的CPU 的

网友:
2 GB x16 memory with 64 bit width
这货有32G内存?

网友:
另一个版本的K1的板子也是同样的价钱?

网友F:
您准备做科学计算用 主要用scipy? 还是r? 如果合适 我也买一台 准备通过转运 方便和您直接沟通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哪能买到呢?

网友:
这个可以有,价格再低点就好了,异构计算,openCL,还是有很多玩头的

网友:
192,也不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准备做科学计算用 主要用scipy? 还是r? 如果合适 我也买一台 准备通过转运 方便和您直接沟通吗? ...

性能比电脑显卡差多了,我看起码也要几十台组个小MPP才干得过电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性能比电脑显卡差多了,我看起码也要几十台组个小MPP才干得过电脑啊。

大师说的有道理 这个cpu也有点搞怪 做计算 arm不擅长了 又不是达芬奇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性能比电脑显卡差多了,我看起码也要几十台组个小MPP才干得过电脑啊。

和专业cuda显卡比肯定不行,这个应该是用于体积受限制,或者需要便携的地方,可以装andorid和linux 这个比较有吸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说的有道理 这个cpu也有点搞怪 做计算 arm不擅长了 又不是达芬奇架构

这个是CUDA啦,比达芬奇强,但远比不上显卡,随便一张几百块的二手中端显卡都把它秒了。
另外,它那个326GFLOPS是单精度的,双精度要大打折扣,NV家的电脑显卡记得是1/24的速度,低端显卡甚至连双精度都不支持。这326GFLOPS也不是随便写个算法都能达到的,因为里面的运算单元是有区别的,只有特定的流水线式运算组合才能发挥出全部性能,限制很大,不是专门研究MPP和GPGPU算法的人根本就玩不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一块高级Linux开发板而已。

网友H:
看来这最终还是只能寄望在天河二号上了...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这最终还是只能寄望在天河二号上了...

不要骂人好不好

网友H:
罵人? 沒有啦!您誤會了,我只是開個小玩笑而已,您別太在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罵人? 沒有啦!您誤會了,我只是開個小玩笑而已,您別太在意啊!

没事骂骂国防科大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骂骂国防科大挺好

其實當初在新聞上看到你們那兒發表那天河二號好像很牛,我們這兒都還沒有呢!
我們現有的就我知道效能都還排在500之外,而且好像只有兩台,一台較快的在氣象單位,另一個是在研究院內。
就我的認知是這樣的啊!呵呵~

网友(2014-08-26):
楼主的K1到手了吗?这玩意怎么玩较好?

网友:
192 CUDA就超级计算机了么。
我的本子有960个CU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