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能把输出的值用十进制显示出么?

楼主(2014-05-02):
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能把输出的值用十进制显示出来么,我写了个二进制转8421BCD码的程序仿真结果用二进制显示的不太直观啊

网友A:
你点右键,有切换进制的选项的

网友B:
肯定能啊。右击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右键,有切换进制的选项的

哦哦知道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啊。右击输出信号,

明白了,还是要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还是要谢谢你啊

不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