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KDS了,却没有SDK(已解决)

楼主(2014-05-02):
里面的PE还是10.4,原以为可以有SDK的,结果还是没有,估计要等一阵子了。郁闷的是TSS关于controls的电极编号配置好像还是有问题。无解。。。FAE们指导我一下吧

网友:
FAE 51放假了

楼主:
我这快成钉子户了,净是找麻烦。水平太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快成钉子户了,净是找麻烦。水平太差啊。。。

没有库,真的很难用,我调一天USART+DMA, 真感觉在浪费生命。

网友:
搞个库出来混

网友:
用库开发成为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库,真的很难用,我调一天USART+DMA, 真感觉在浪费生命。 ...

官方说是夏天会出SDK,现在的KDS还是基于PE10.4,看来那个PE的教程我还是要写下去。各位趁今天回复还没有限制能不能帮我看看PE10.4中TSS配置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说是夏天会出SDK,现在的KDS还是基于PE10.4,看来那个PE的教程我还是要写下去。各位趁今天回复还没有 ...

楼主,你TSI是什么问题?可以新建一个问题帖子把链接给我。
确实,目前出来的SDK只是支持最新的的器件,其余器件还有没有都放出来。
你现在就是用KDS在开发吗?
另外,我们一般都是工作时间在论坛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TSI是什么问题?可以新建一个问题帖子把链接给我。
确实,目前出来的SDK只是支持最新的的器件, ...

目前还是PE+IAR,尽管有问题,但是想当年用CW的时候一直都是复位后不运行,怎么都解决不了,心里有点阴影,所以目前没有计划换。
不过由于KDS还是使用PE10.4所以那个教程帖我还会写下去。
以后可能会试一下KDS。给个建议,我相信大部分人对Eclipse和GUN的配置不太了解。所以能不能你们出一份关于这两个东西如何设置的详细教程。这样应该能少不少小白问题。提高一下社区的质量也能减少一下你们的工作量。
比如说:Eclipse的自动完成(默认的巨难用),代码格式设置,等等。
PE配置TSS有两个问题,都是100%发生的。
1、使用TSS之后IAR编译优化设置为NONE,编译后触摸功能失效,所有按键失灵,使用LOW优化没事。
2、PE10.4配置TSS,KEYPAD模式,使用两个controls,没办法设置没有control 的电极索引。这点很麻烦,导致TSS不能用。目前无解
3、老生长谈,就是那个.a文件的包含问题。要是有空就顺带帮我解决一下吧,实在是很不方便。
4、我要发个新帖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PE+IAR,尽管有问题,但是想当年用CW的时候一直都是复位后不运行,怎么都解决不了,心里有点阴影 ...

楼主的提议很不错,我们会考虑发这方面的经验分享帖。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的问题和你当前的标题关系不大,建议还是发个问题求助帖,这样也方便我们查看以及结贴。
建议你把问题整理下发个问题贴,否则当帖子多了,你这个帖子就会被忽视了。
问题尽量描述的清除点,我会帮你去查看以及确认,如果的确有问题,我会和我们其他的相关部门联系,并提出改进的。

网友C:
飞思卡尔官方会出类似STM32的那种固件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官方会出类似STM32的那种固件库吗?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sp?code=KINETIS_SDK,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INETIS_SDK,等吧

飞思卡尔只有IAR的吗。。。。。我喜欢用keil的。。。。。

楼主: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份那种离线帮助文件格式的帮助文件,我这会翻译一些章节的帮助文档,但是需要打印成PDF,很麻烦。PE自带的都是网页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只有IAR的吗。。。。。我喜欢用keil的。。。。。  ...

你要K系列的吗?
K系列基本上都是IAR的,KL是有KEIL工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份那种离线帮助文件格式的帮助文件,我这会翻译一些章节的帮助文档,但是需要打印成PDF, ...

你要PExDRV V10.4软件的帮助文件吗?
你可以到这个根目录下去找:C:\Freescale\PExDrv v10.4\eclipse\ProcessorExpert\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PExDRV V10.4软件的帮助文件吗?
你可以到这个根目录下去找:C:\Freescale\PExDrv v10.4\eclipse\Pro ...

恩,看到那个了,也行

网友D:
唉,FREESCALE的PE开发真是有多别扭就多别扭,外设设置功能如果只是用来初始化的话,还不如像ST那样源码提供一个库和相应的Example来得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FREESCALE的PE开发真是有多别扭就多别扭,外设设置功能如果只是用来初始化的话,还不如像ST那样源码提 ...

你用过了就知道了,非常好用,比库好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了就知道了,非常好用,比库好用多了。

用了下,感觉非常的RZ,生成的代码(我用的是MDK),文件非常的乱,根本毫无组织性,而且外设间的通信还得自己来重新搞
感觉混乱至极

另外请教下,如果我拿PE生成一个keil工程,然后我想添加其他外设,怎么搞?还是得重新生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K系列的吗?
K系列基本上都是IAR的,KL是有KEIL工程的。

版主大大。。。。。为啥K系列是IAR,KL系列又是keil的。。。。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下,感觉非常的RZ,生成的代码(我用的是MDK),文件非常的乱,根本毫无组织性,而且外设间的通信 ...

main.c
events.c
drv1.c,drv2.c,drv3.c。。。
pdd.h types.h

PE的代码结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自动生成的是drv.c,中断生成在events.c文件中。你可以在main.c和events.c之间这一层写自己的应用程序或者在更低层的地方写。
PE的代码分在3个文件夹中,PDD,Generated_Code,和source文件夹中,基本上还是分的比较开的,你也可以自己添加个文件夹。
你用的是哪个模块呢。可能使用DMA比较复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下,感觉非常的RZ,生成的代码(我用的是MDK),文件非常的乱,根本毫无组织性,而且外设间的通信 ...

需要再添加一个外设,然后重新生成代码,KEIL我没用过,可以问问用过的。IAR里面只要刷新一下工程的链接文件就可以,so easy。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再添加一个外设,然后重新生成代码,KEIL我没用过,可以问问用过的。IAR里面只要刷新一下工程的链接 ...

keil里面重新生成的时候 还得添加文件路径,一添加外设 又得重新生成代码,重新添加文件路径,等到文件系统,调度文件,驱动。。。那不得不停的添加路径么?我要崩溃了。。。
就那么点外设,还要用图形化来设置,生成那么点代码,不知道freescale搞啥飞机。

像这种图形化的设置 注定不会生成多复杂的程序框架,就几个初始化代码,何必搞得这么复杂,简直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里面重新生成的时候 还得添加文件路径,一添加外设 又得重新生成代码,重新添加文件路径,等到文件系 ...

那可能是KEIL结合做的不够好吧,那你可以试试IAR,用着很方便,傻瓜式的设计,不用自己去做。
其实FSL把PE做的紧贴IAR和KEIL就好,大家大部分都是用不同厂家的片子,习惯了KEIL和IAR,有多少人愿意绑在某个厂家的平台上呢。那样风险和成本太高了。还不如做好PE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il里面重新生成的时候 还得添加文件路径,一添加外设 又得重新生成代码,重新添加文件路径,等到文件系 ...

记得有家公司做了个gui的编译环境,跟自己的开发软件直接有联系,导入后不是生成代码,而是直接注入文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为啥K系列是IAR,KL系列又是keil的。。。。这不科学啊。。。。{:3_ ...

亲,是KL系列呢CW,IAR,KEIL工程都有,它比K系列要新,就考虑周全了。
但是呢K系列是之前的,就只有IAR,CW的工程,没有KEIL的工程,
如果你需要的话,在keil软件的根目录下面还是有部分工程可以参考的,举个例子:C:\Keil_v5\ARM\Pack\Keil\Kinetis_K60_DFP\1.0.2\Boards\Freescale\TWR-K60D100M\RTX_Blink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FREESCALE的PE开发真是有多别扭就多别扭,外设设置功能如果只是用来初始化的话,还不如像ST那样源码提 ...

库以后会有的,而且KDS以后还会支持自己生成SDK库的。

网友(2014-08-22):
KDS是什么

楼主:
说点什么好呢,Kinetis Design Studio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点什么好呢,Kinetis Design Studio

哦,好像听说过,请教一下,SDK 和 CW各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