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不稳定求组啊,(已解决)

楼主(2014-05-02):
我是正在做飞思卡尔电磁组,我只在此程序里加了一个舵机的pid,但是一开机,舵机就向右偏很大冲出去了,昨天我只试了直线,所以p和d都是一个常数,今天要试弯道,d是变化的,结果一开机就向右偏,求助啊

网友A:
你的飞币哪里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币哪里来的啊

他是发帖吧。。

网友:
应该是测试的时候发的帖吧

网友:
开机的时候应该是中间位置的吧,有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B:
印象中保持舵机中间位置是要发个脉冲的,不是说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位于中央的,再看看舵机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保持舵机中间位置是要发个脉冲的,不是说保持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位于中央的,再看看舵机的资料 ...

我用PWM波控制,只要给他多大的占空比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应该是持续给信号,而不是给一次不动了
你如果已经设置,那就是你脉宽有问题,用示波器好好看看,应该是1.5MS的脉宽高电平,2.5ms周期的PWM,印象是,4年前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持续给信号,而不是给一次不动了
你如果已经设置,那就是你脉宽有问题,用示波器好好看看,应该是1.5 ...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你的舵机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我认为是你的程序不够优化造成的,当然不排除电路板上的电磁干扰,使程序运行不正确,建议在电路板焊接本部分贴上黑胶带,赛带也要经常擦擦,摩擦会有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舵机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我认为是你的程序不够优化造成的,当然不排除电路板上的电磁干扰,使程序运行 ...

好的,我是一下,我做的是电磁的小车,估计干扰会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