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1、usb3.0 HUB VL812主芯片 付上全部资料

楼主(2014-05-02):
因为需要不少的usb口所以我专门做了一个HUB用用

用的是比较通用的 威盛VL812
原理图是使用官方的没有改动过

图片有点大放不来了

我简单的测试了下读写速度如下

直接插电脑上的

插HUB上的

目前来说没有遇到不兼容的东西还算是满意的

附件资料:
里面有全部的资料
原理图 PCB USB3.0布线规则  固件升级软件/固件

网友:
不甚了解 有见过GL850的

网友:
这个就是扩展USB口吧??有没有增强电流??

网友:
各个厉害,我搜了一天了,打算做呢,你给做完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打这么多洞洞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不错的,有时间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不错,3.0的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打这么多洞洞是为什么啊

减少电容的

网友:
哦哦,受教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还有剩下的板子器件什么的,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收购。就省着我在去淘宝了。。。有意可以加Q826282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还有剩下的板子器件什么的,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收购。就省着我在去淘宝了。。。有意可以加Q8262829 ...

可以去嘉立创商城 原件配套服务
我这里还有3块812 配套芯片 一些电容
PCB 还有好多   都是 0402的不好焊

网友:
via的3.0的转接芯片的驱动还是不稳定啊,扶不起的阿斗啊

网友:
楼主找个很漂亮啊,可以批量了

网友B:
好是好,不过对焊接要求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不过对焊接要求挺高

是啊焊了我3个晚上

网友(2014-08-02):
非常棒啊,正需要这个。3.0的资料好像还比较少

网友:
这么牛逼的usb hub 恐怕一时还用不上

网友C(2014-09-13):
好资料,想弄个usb hub 再转成多串口,有成本低的usb 2.0 HUB 芯片介绍么

网友(2014-10-13):
想询问下LZ,你的板子是4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想弄个usb hub 再转成多串口,有成本低的usb 2.0 HUB 芯片介绍么

FE2.1,简单粗暴有效!!连上线就能用,性能不算太突出但实际也还凑合

网友D(2014-11-19):
lz问一个问题哈,你用的电容是0603还是0402的?

网友:
多谢,最近正在找类似的资料!

网友(2015-05-13):
布线时3.0信号可以可以穿过不同的信号层吗?

网友(2015-06-22):
楼主你还有PCB是吗?可以跟您购买一块吗,然后就是原理图,元件我自己弄。QQ544467550

楼主(2015-09-09):
引用 网友D:
lz问一个问题哈,你用的电容是0603还是0402的?

都是04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要

网友F:
貌似是其他论坛弄过来的,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是其他论坛弄过来的,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没有哦自己做的

网友:
以前遇到有个hub ic 有bug, 有个USB 3.0握手信号没有正确发送导致主机端判断失败,从而进入低速模式。
这个VL812有没有类似问题?

网友(2016-04-11):
太好了。。省士多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2017-03-08):
兄弟,请教下,按照你这个做了个hub,连上只识别为2.0hub。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10-18):
下来看看,想弄个七个的

网友(2018-05-10):
楼主,这个指示灯在输出传输的时候会闪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的?扩展出来的是2.0?

肯定是3.0的啊,要不然怎么叫3.0的hub

网友(2019-03-14):
楼主你这个USB3.0 HUB后续有升级过吗?  为啥HUB要固件啥,要升级啥的啊,HUB不是一插上电脑就用的吗?

网友(2020-10-10):
威盛的官网也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2022-08-02):
RealTek的好像稳定多了, 但是市面上量产的少,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