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H NTP网络授时,适合长期无人管理还需要精确时间的地方

楼主(2014-05-02):
使用GPRS网络授时,SIM800H自带这个功能,只需要几个简单AT命令就可以,NTP服务器需要找一个稳定的

查看信号质量

AT+CSQ

+CSQ: 14,0

查看GSM是否注册成功

AT+CREG?

+CREG: 0,1

查看GPRS是否注册成功

AT+CGREG?

+CGREG: 0,1

查看GPRS附着状态

AT+CGATT?

+CGATT: 1

设置网络参数

AT+SAPBR=3,1,”CONTYPE”,”GPRS”

OK

设置APN

AT+SAPBR=3,1,”APN”,”CMWAP”

OK

激活网络场景

AT+SAPBR=1,1

OK

获取分配IP地址

AT+SAPBR=2,1

+SAPBR: 1,1,”10.214.63.213″

设置NTP服务器IP地址,这个IP地址需要自己到网上搜索NTP服务器IP,有很多都已经失效了,这个亲测可用,发完命令等待回复:

AT+CNTP=”133.100.11.8″,8

OK
+CNTP: 1

如果回复的是+CNTP: 1,证明授时成功,如果回复+CNTP: 64,那么这个IP已经失效了

下来就查看模块时间吧,已经校准时间了,不过时区不一样,需要调整一下:

AT+CCLK?

+CCLK: “14/04/21,15:54:34+32″

秀一下我的SIM800H模块,SIM800H模块的使用笔记不定期发布到我的博客里:www.lu-qi.com

网友A:
哪需要这么麻烦啊,深圳合方圆的GU600S或者GU900S(都是新平台),模块只要插入了SIM卡后启动就自动获取到网络时间了,不需要任何的GPRS通讯,你这个例子其实是要访问到网络的时间服务器才能获取到时间,相比下,没有GU600S或者GU900S快,因为它们都是在启动过程就自动完成了的。

网友(2016-05-01):
引用 网友A:
哪需要这么麻烦啊,深圳合方圆的GU600S或者GU900S(都是新平台),模块只要插入了SIM卡后启动就自动获取到 ...

你是说每次开机都会自动获取时间?如果没有开通流量的呢?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A:
哪需要这么麻烦啊,深圳合方圆的GU600S或者GU900S(都是新平台),模块只要插入了SIM卡后启动就自动获取到 ...

这不科学,模块肯定是要网络对时一下才能获得时间的,除非是说GU系列初始化的时候就自动进行了一次网络对时。

网友:
GSM网的时间精度较低,还要插SIM卡
CDMA的就不一样了,不用卡照样授时

网友:
GPS的不要卡~

网友(2017-07-18):
mark,玩完8266,再玩gsm。

网友:
请问 淘宝买一个电波钟模块 可以做授时吗

网友B:
坟贴,野外无人区,GPS授时,城市室内CDMA授时,几十元模块一劳永逸解决,无需联网注册,不要卡,无后续费用,最多缴点电费,电费也不想缴的话,再配个太阳能电池加超级电容,至少10年内免维护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B:
坟贴,野外无人区,GPS授时,城市室内CDMA授时,几十元模块一劳永逸解决,无需联网注册,不要卡,无后续费 ...

请求发一下CDMA授时模块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