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加速度计求角度问题

楼主(2014-05-02):
网上程序都是这样写的。

Accel_x  = GetData(ACCEL_XOUT_H);          //读取X轴加速度
Angle_ax = Accel_x /16384;   //计算得到角度(弧度)请问这里为什么得到是弧度制的,而不是角度制的。如果这里是角度制的话就可以省去下一步的转换了。
Angle_ax = Angle_ax*1.1*180/3.14;     //弧度转换为度

attachimg]188006

网友:
可能是好算吧,转换成角度制又不麻烦

楼主:
明白了,其实Angle_ax = Accel_x /16384得到的是重力加速度沿X轴方向的分量(单位为g),应该再除以竖直向下的重力加速度1g才行。Angle_ax = Accel_x /16384应该写成

Angle_ax = Accel_x /16384/1;这样得到是sin(θ)的值,而sin(θ)又近似于θ(此时θ为弧度制),所以即得到了角度(弧度),Angle_ax = Angle_ax*1.1*180/3.14;     //弧度转换为度

因为x>=sinx,故乘以1.1适当放大

网友A(2014-09-14):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其实Angle_ax = Accel_x /16384得到的是重力加速度沿X轴方向的分量(单位为g),应该再除以竖直向下 ...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要除于16384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要除于16384吗?

精度为:16384LSB/g,即加速度为1g时,输出为1638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为:16384LSB/g,即加速度为1g时,输出为16384.

谢了,后来看手册大概看懂了。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B:
精度为:16384LSB/g,即加速度为1g时,输出为16384.

手册 发一份给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