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调试助手无法连接公网IP,求助

楼主(2014-05-02):
5.1也不闲着,又遇到问题了。
我在家里用的是移动宽带,路由器为D-Link  DIR-600M,不知什么原因,TCP服务器可以连接,就是无法实现TCP客户端连接。郁闷....
论坛中高手云集,人才济济,特请高手出手相助!谢谢!!

网友:
你的移动宽带有没有公网IP?

网友:
移动宽带ip到处飞 你换个宽带试试

楼主:
我搜索了一下,我的IP上网查过,但是每天都不一样。可能与我的路由器重启有关系。(传说中的浮动IP)

网友A:
路由ip不是公网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碰到过。花生壳说它能搞定这个问题,测试也发现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ip不是公网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碰到过。花生壳说它能搞定这个问题,测试也发现无效。 ...

有办法解决吗?希望这个问题不要让我花血本。
呵呵,已经本不多了。

网友:
先确认路由的ip

网友:
跟你那个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就没办法了

网友B:
一样的话,你路由做好端口映射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希望这个问题不要让我花血本。
呵呵,已经本不多了。

电信3G好像是公网IP,你可以找一个电信3G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话,你路由做好端口映射了吗。

端口已经转接了。

网友(2014-12-25):
估计你的宽带分配的不是公网IP,而是移动内网IP!!

查看路由器运行状态中的IP,登录浏览器打开“ip138.com”查看IP,如果两个IP不一样就说明你正在用的是内网IP

打电话投诉,他们会立刻帮你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