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GSM/GPRS模块,怎么做基站定位的

楼主(2014-05-02):
目前大部分模块,都可以获得基站的ID
但是大家怎么和地图和位置坐标对应起来呢?

网友:
有付费数据库可查询基站安装位置。

网友:
一般做gsm模块的企业可能都有自己的数据库,只要用其给的相应指令,他们的数据库会返回一个经纬度坐标,但是基站定位的位置精度有点差

网友:
但是基站定位的话可以在室内进行,SIM900模块特殊版就有这个特殊指令,在通用指令里面是找不到的,有个专用文档

网友:
精度的话要看某个地点的站台的覆盖范围而定了

网友(2014-06-13):
SIM900A有基站定位的吗?我就知道,跟它兼容的GU900D是有基站定位的,而且是AGPS!

网友:
前几天刚试出SIM900A的基站定位,距离有点远

网友A:
你测试的SIM900A的基站定位是多少?我测试的GU900D的基站定位精度还不错,比较满意,关键是有AGPS定位,速度快很多,不知道SIM900A有没有

网友:
能不能找到基站啊?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的SIM900A的基站定位是多少?我测试的GU900D的基站定位精度还不错,比较满意,关键是有AGPS定位,速 ...

SIM900A    GU900D定位都要依靠谷歌。。   这几天谷歌服务器出问题就不行了。。

好无奈啊

网友:
是的哦,最近SIM900A定位不了,郁闷,幸好GU900D的基站定位没有问题,现在都改用GU900D的了,我问过了,原来GU900D用的服务器不是谷歌的

网友(2014-09-03):
最近我也在弄基站定位,一直想不通的是,SIM900A和GU900D是怎么不靠流量访问谷歌服务器的。还是说其实它用了流量只是不说而已= =

网友(2014-10-27):
肯定用了流量的,不然怎么得到经纬度信息,我不相信GPRS模块内部把几百万的基站信息内置了!

网友:
AT+CIPGSMLOC=1,1
我理解为这个AT指令内部是指向一个固定的服务器,返回经纬度信息(一般要等好几十秒)

网友:
GU900D 用的是Nokia 反馈基站定位信息,不过也可以自己改成其他服务器。

网友(2014-12-16):
这个一般都是用AGPS,最好是基站和GPS/北斗之类的结合,像手机定位一样,效果会不错,以前sim900A可以的,受google服务器影响我们用户烦,改用了GU906,还不错,只是没有集成gps

网友(2017-06-29):
有些GSM/GPRS模块是可以直接AT指令获取基站定位的,有些没有需要别人服务器获取收费,不过基站定位精度很差,很多场合不适用,AGPS能加快定位速度,GPS无信号时也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