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种液晶是什么吗,哪里能买得到啊

楼主(2014-05-02):
大家帮忙看看这款液晶是什么,哪里能买得到,

网友A:
这个是段式液晶,要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段式液晶,要定制的

淘宝上可以吧

网友:
淘宝上有,但是种类不多。可以搜段式液晶,段码液晶之类。

网友:
为什么老有人问呢,这种屏挺常见的啊。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757-1-1.html

网友:
实际的显示效果达不到图片上那么好,那都是PS的。(至少我没见过显示效果这么好的)

网友:
这种只能定制,还需要开模才行

网友:
实际上移动电源上用的段式液晶视角大一点就惨不忍睹了.

网友B:
这种的一般都是定制的,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公模买,记得定制这个蓝底的要600~700块/样10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一般都是定制的,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公模买,记得定制这个蓝底的要600~700块/样10片, ...

什么类型的,这么便宜,我定做的花了快3000. FSTN半透

网友:
3年前做的,蓝底黑字,段式液晶屏。就和楼主位那样的啊。以后做得够一定量后,这定制的钱还会返还呢

网友(2014-09-20):
看着挺精致的

网友:
我也觉得图上是PS过的。。。

网友:
段码液晶屏,需要定制,实际显示就算是全视角的,应该也达不到图片中的效果

网友:
段式液晶,要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