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运放产生恒流源,虚断,虚短分析,仿真不成...

楼主(2014-05-02):
请大家分析一下为啥得不到5mA的恒流流过R9,谢谢各位

楼主:
稍稍改变R9的阻值,重新启动电源后能够出现5mA电流

网友:
恕我跟不上lz的思路...

网友:
电路都是错的,还搞个毛

楼主:
电路错在哪?望直言相告
个人理解:U1a构成反向放大器构成负反馈,在用虚短虚断分析,u1b同相输入端电压为零,流过r3
电流应该为5mA,结果总得不到,,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使用LM324运放的5mA恒流电路:

当RL从100欧姆变化到2000欧姆(步长=100欧姆),通过RL的电流始终=5mA

1、电路原理图:

2、输出电流截图:

3、细节放大图:

网友:
Iout=V+/(5*R4)

楼主:
out+和out-对地同时增加了(多出了)一个运放输入端电压,有什么影响?会饱和吗?如何消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和out-对地同时增加了(多出了)一个运放输入端电压,有什么影响?会饱和吗?如何消除啊? ...

只要R4上的电压不超过V+的1/4就不会饱和、、、

网友:
还有一个高电压电路也很精彩!

+V电压在10V~350V(甚至更高些)、负载RL长1欧至20K,电流均为5mA...

网友:
该电路的AC阻抗特性: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